变频器在中央空调系统的节能应用

楼主(2003-09-12):
一、 水泵节能改造的必要性 中央空调是大厦里的耗电大户,每年的电费中空调耗电占60%左右,因此中央空 调的节能改造显得尤为重要。 由于设计时,中央空调系统必须按天气最热、负荷最大时设计,并且留10-20%设计余量,然而实际上绝大部分时间空调是不会运行在满负荷状态下,存在较大的富余,所以节能的潜力就较大,其中,冷冻主机可以根据负载变化随之加载或减载,冷冻水泵和冷却水泵却不能随负载变化作出相应调节,存在很大的浪费。 水泵系统的流量与压差是靠阀门和旁通调节来完成,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较大截流损失和大流量、高压力、低温差的现象,不仅大量浪费电能,而且还造成中央空调最末端达不到合理效果的情况。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需使水泵随着负载的变化调节水流量并关闭旁通。 再因水泵采用的是Y-△起动方式,电机的起动电流均为其额定电流的3~4倍,一台90KW的电动机其起动电流将达到500A,在如此大的电流冲击下,接触器、电机的使用寿命大大下降,同时,起动时的机械冲击和停泵时水垂现象,容易对机械散件、轴承、阀门、管道等造成破坏,从而增加维修工作量和备品、备件费用。 综上,为了节约能源和费用,需对水泵系统进行改造,经市场调查与了解采用成熟的变频器来实现,以便达到节能和延长电机、接触器及机械散件、轴承、阀门、管道的使用寿命。 这是因为变频器能根据冷冻水泵和冷却水泵负载变化随之调整水泵电机的转速,在满足中央空调系统正常工作的情况下使冷冻水泵和冷却水泵作出相应调节,以达到节能目的。水泵电机转速下降,电机从电网吸收的电能就会大大减少。 其减少的功耗 △P=P0〔1-(N1/N0)3〕 (1)式 减少的流量 △Q=Q0〔1-(N1/N0)〕 (2)式 其中N1为改变后的转速,N0为电机原来的转速,P0为原电机转速下的电机消耗功率,Q0为原电机转速下所产生的水泵流量。 由上式可以看出流量的减少与转速减少的一次方成正比,但功耗的减少却与转速减少的三次方成正比。 如:假设原流量为100个单位,耗能也为100个单位,如果转速降低10个单位,由(2)式△Q=Q0〔1-(N1/N0)〕=100*〔1-(90/100)〕=10可得出流量改变了10个单位,但功耗由(1)式△P=P0[1-(N1/N0)3]=100*〔1-(90/100)3〕=27.1可以得出,功率将减少27.1个单位,即比原来减少27.1%。 再因变频器是软启动方式,采用变频器控制电机后,电机在起动时及运转过程中均无冲击电流,而冲击电流是影响接触器、电机使用寿命最主要、最直接的因素,同时采用变频器控制电机后还可避免水垂现象,因此可大大延长电机、接触器及机械散件、轴承、阀门、管道的使用寿命。 二、 水泵节能改造的方案 中央空调系统通常分为冷冻(媒)水和冷却水两个系统(如下图,左半部分为冷冻(媒)水系统,右半部分为冷却水系统)。根据国内外最新资料介绍,并多处通过对在中央空调水泵系统进行闭环控制改造的成功范例进行考察,现在水泵系统节能改造的方案大都采用变频器来实现。
1、 冷冻(媒)水泵系统的闭环控制  〔1〕、制冷模式下冷冻水泵系统的闭环控制 该方案在保证最末端设备冷冻水流量供给的情况下,确定一个冷冻泵变频器工作的最小工作频率,将其设定为下限频率并锁定,变频冷冻水泵的频率调节是通过安装在冷冻水系统回水主管上的温度传感器检测冷冻水回水温度,再经由温度控制器设定的温度来控制变频器的频率增减,控制方式是:冷冻回水温度大于设定温度时频率无极上调。 〔2〕、制热模式下冷冻水泵系统的闭环控制 该模式是在中中央空调中热泵运行(即制热)时冷冻水泵系统的控制方案。同制冷模式控制方案一样,在保证最末端设备冷冻水流量供给的情况下,确定一个冷冻泵变频器工作的最小工作频率,将其设定为下限频率并锁定,变频冷冻水泵的频率调节是通过安装在冷冻水系统回水主管上的温度传感器检测冷冻水回水温度,再经由温度控制器设定的温度来控制变频器的频率增减。不同的是:冷冻回水温度小于设定温度时频率无极上调,当温度传感检测到的冷冻水回水温越高,变频器的输出频率越低。 无锡伊莱克电气有限公司生产的系列智能变频器都具有以上功能,通过安装在冷冻水系统回水主管上的温度传感器(如图,安装在冷冻水系统回水主管上的A处)来检测冷冻水的回水温度,并可直接通过设定变频器参数使系统温度调控在需要的范围内。 另外,针对已往改造的方案中首次运行时温度交换不充分的缺陷,无锡伊莱克电气有限公司生产的系列智能变频器增加了首次起动全速运行功能,通过设定变频器参数可使冷冻水系统充分交换一段时间,然后再根据冷冻回水温度对频率进行无极调速,并且变频器输出频率是通过检测回水温度信号及温度设定值经PID运算而得出的。 2、 冷却水系统的闭环控制 目前,在冷却水系统进行改造的方案最为常见,节电效果也较为显著。该方案同样在保证冷却塔有一定的冷却水流出的情况下,通过控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来调节冷却水流量,当中中央空调冷却水出水温度低时,减少冷却水流量;当中中央空调冷却水出水温度高时,加大冷却水流量,从而达到在保证中中央空调机组正常工作的前提下达到节能增效的目的。 现有的控制方式大都先确定一个冷却泵变频器工作的最小工作频率,将其设定为 下限频率并锁定,变频冷却水泵的频率是取冷却管进、出水温度差和出水温度信号来调节,当进、出水温差大于设定值时,频率无极上调,当进、出水温差小于设定值时,频率无极下调,同时当冷却水出水温度高于设定值时,频率优先无极上调,当冷却水出水温度低于设定值时,按温差变化来调节频率,进、出水温差越大,变频器的输出频率越高;进、出水温差越小,变频器的输出频率越低。 无锡伊莱克电气有限公司通过市场调查与了解,并经多方实践应用与论证,现用于冷却水系统闭环控制的系列智能变频器采用同制冷模式下冷冻水泵系统闭环控制一样的控制方式。 与其他厂家的控制方式相比,其优点有: 1、 只需在中中央空调冷却管出水端安装一个温度传感器(如图,安装在冷却水系统中中央空调冷却水出水主管上的B处),简单可靠。 2、 当冷却水出水温度高于温度上限设定值时,频率直接优先上调至上限频率。 3、 当冷却水出水温度低于温度下限设定值时,频率直接优先下调至下限频率。而采用冷却管进、出水温度差来调节很难达到这点。 4、 当冷却水出水温度介于温度下限设定值与温度上限设定值时,通过对冷却水出水温度及温度上、下限设定值进行PID计算,从而达到对频率进行无极调速,闭环控制迅速准确。 5、 节能效果更为明显。当冷却水出水温度低于温度上限设定值时,采用冷却管进、出水温度差来调节方式没有将出水温度低这一因素加入节能考虑范围,而仅仅由温度差来对频率进行无极调速,而采用上、下限温度来调节方式充分考虑这一因素,因而节能效果更为明显,通过对多家用户市场调查,平均节电率要提高5%以上,节电率达到20%~40%。 6、 具有首次起动全速运行功能。通过设定变频器参数中的数值可使水系统充分交换一段时间,避免由于刚起动运行时热交换不充分而引起的系统水流量过小。 经苏锡常及上海、杭州、河南、江西、镇江、山东、南京等地区数十家单位长期使用,无锡伊莱克电气有限公司生产的系列智能变频器节电率均在40%左右,节电效果显著,产品性能可靠,还可大大延长电机、接触器及机械散件、轴承、阀门、管道的使用寿命,由此可为中中央空调使用单位带来较好的经济效益。

网友A(2002-10-21):
45KW。55KW的是多少钱一套?

网友B:
请问:22KW、37KW、45KW、55KW、75KW、90KW各个变频器的价格为多少?如果是55JW电机设计为闭环系统,其报价(包工包料)为多少?

网友C:
可以和我们联系:E-mial:ysying919@sohu.com 我公司较早就从事中央空调的变频节能改造,有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D:
根据现在的市场情况,22KW价格为17940元,30KW价格为23920元,37KW价格为27720元,45KW价格为35190元,55KW价格为40250元,75KW价格为53000元,93KW价格为58000元。一般通过半年左右时间使用单位即可收回投资。

网友E:
我们已经对中央空调的的主机(压缩机)成功地进行了变频节能改造。感兴趣者复gm1968@21cn.com

楼主:
我国大陆自生产的变频有没有能和国外的一较高下的?

楼主:
根据现在的市场情况,22KW价格为14800元,30KW价格为19800元,37KW价格为22800元,45KW价格为28400元,55KW价格为32900元,75KW价格为41500元,93KW价格为47800元。根据不同的工作状况在6至8个月内使用单位即可通过电费节约收回投资。

楼主:
上述方案不错,但仍有缺点。方案中忽略了房间的静压,如果改为双区调节:控制房间的温度与风压,则更理想。

楼主:
有空调需要改造的朋友吗?

楼主:
我想改造中央空调,需要技术支持。(特别是传感器的选型及进、出水温度差的计算仪器选择)请各位提供帮助。 请至电:ma2782612@cnuninet.com

楼主:
佳灵电气有nkb中央空调专用变频器 05316466693

楼主:
感谢众多的朋友关心佳灵变频器 可以到我们网站游一游 jaling.com

网友F:
是否考虑了在变流量情况下对制冷压缩机运行状况的影响?

网友G:
佳灵NKB中央空调变频器 是国家火炬计划项目。

网友H(2002-11-21):
请从整个HVAC系统的角度来考虑,需考虑变流量运行对控制阀,AHU的换热效率,以及CHILLER 的运行效率,小流量对受控区域的空气质量的要求等因素.在中央空调变频改造之前,先分析主机,再看其系统,是一次冷冻系统还是二次水泵系统,是FCU+新风还是VAV系统.如是多主机系统,还须判断变流量与主机"卸载"和多主机高效调整的问题.有兴趣,联系dzeng@vip.sina.com

网友I:
听一个朋友说,一次交流会上ABB提出了新的中央空调控制系统理念和相关系统介绍。哪位朋友手头有此材料,请发至:s20022002z@yahoo.com.cn

网友H:
Danfoss 公司在这方面很强,有必要可跟他们联系.

网友J:
清华大学有关制冷的教材都是Danfoss写的

网友K:
我公司有8台中央空调,电机有15到75KW的,能告诉我各产品的价格吗?

网友L:
我公司介入这一行已好几年了,成功改造50几家酒店及办公楼还有工厂, 采用更先进控制思路,包括进出水温度,温差等及主机COP影响。有兴趣 可发E-MAIL给我wjchn@hotmail.com

网友H:
在HVAC系统中,非线性设备在整个供电系统中比例较大,故需考虑EMC的问题及谐波问题,普通6脉冲整流的THVD和THID都较大,可参考IEEE519-1992(电源谐波)和EN55011-1A/1B(电磁兼容)的标准要求变频器.这方面是变频器在HVAC应用的基础.

楼主:
我公司专业制作中央空调变频控制柜,是开利空调的电气供应商之一,并承接中央空调的变频改造(水系统、风机系统),欢迎致电:021-68153388

网友M:
全自动中央空调辅机设备节电控制系统 我公司是一家中港合资专门从事变频节能技改工程的高科技股份制企业,公司主要经销--德国西门子中、低压变频器及低压电器,公司拥有众多的高科技人才,在变频器及工业自动化行业有着良好的信誉,在河北、山东、辽宁、内蒙古及京津地区有众多的用户;在华北地区与众多的宾馆、酒店有着良好的业务关系。并且为水泵厂家配套生产变频调速恒压供水设备,现将我公司产品介绍如下: 一.LXK-系列全自动变频调速中央空调冷冻泵、冷却泵节电控制设备: ※设备主要性能: 1、自动化程度高,可实现恒压变量,双恒压变量等控制方式, 多种启停控制方式.定压精度≤±1%。 2、节电率为20%-50%(配以节电运转模式,还可进一步提高节电效果) 。 3、变频器对电机进行软启软停,减少设备损耗,延长电动机寿命。 4、管网压力恒定,无冲击。 5、功能齐全,运行可靠,操作维护简便。 ※设备主要特点: 1、控制系统具有手动,自动及异地操作功能。 2、智能化控制,可任意修改参数指令(如压力设定值,控制顺序,电机数量、压力上下限、PID值、加减速时间等) 。 3、设备具有完善的电气安全保护功能,对过流、过压、欠压,、过载、缺相等多种保护功能。 4、根据用户的需要,选择各种附加功能,如电机定时切换、添加附属小泵等。 5、根据用户的需求,可做成单泵、多泵固定方式;多泵循环软启方式。 二.公司业绩: 石家庄国棉三厂恒压供水项目、山东淄博周村自来水公司恒压供水工程、天津东方红化工厂锅炉引风、及恒压供水工程、山东淄博桓台造纸厂锅炉引风、及恒压供水技改项目,天津易普特公司恒压供水配套项目;北京翠微大厦节电技改工程,北京梅地亚宾馆节电技改工程。 三.公司业务范围: 专业维修日本超能士SMX节电器、各类进口自动化仪器、仪表; 修理富士、西门子、ABB、三垦、安川、三菱、东芝、丹佛斯、松下、日立等各国进口品牌变频器。 承接各大企业(宾馆、酒店)风机(及中央空调送风机)、水泵(冷冻泵、冷却泵)变频技改项目,欢迎选用我公司的产品,或工程项目与我公司配套,我公司的技术一流,合作方式灵活,售后服务好!!! 欢迎垂询! 联系方式: 北京富达瑞能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鹅凤营147号华胜写字楼0140室 电话: (业务部)010-63336909  63336910 63337611     手机:13911093205 传真:010-63337611 邮编:100073

楼主:
TO卢抗日 : 中国自动化网论谈中的LKR也是卢抗日,请你自重啊!尊重你自己的人格!   你在到处侮辱康沃公司,注意你言行啊!你这是对一个公司的,对人的侮辱,否则到时,康沃公司告你个侮辱康沃公司的名义权,罚你一大笔钱,你就后悔也来不及啊!      请大家注意我们自己的言行啊!!!望三思啊!

网友N:
有谁用过惠丰的变频器,质量如何?

网友N:
用过几台,还不错

楼主:
石家庄市佳信电气有限公司是韩国LG产电中国一级代理商,代理产品 1。低压电器有各种断路器,自动空气开关,微型断路器,漏电保护断路器,交流接触器,直流接触器,热过载继电器,中间继电器,数字式马达保护继电器,电子式马达保护继电器,等。 2。自动化产品有:变频器,PLC,触摸屏。 公司有100万库存LG产品可随时为用户提供良好的供货及售后服务。保证价格优惠。欢迎询问!谢谢。 电话:0311-5672406/5673804 传真:0311-5031041 E-MAIL:mhy66@vip.sina.com 联系人:马红燕

楼主:
要是能展示几个样品出来就好了

网友O:
各位高手级大哥: 不知哪位高手愿意牵头写一些具体应用方面的文章(象阳子说的那样),发表在论坛上,让大家发表各自的见解,也不会象现在讨论的这么杂。

网友H:
工控网上有DANFOSS变频器在HVAC系统的应用的案例。如有特别要求,提出后自有高手解答!

网友J:
http://www.danfoss.com.cn/product/heating_water_controls1.htm http://www.danfoss.com.cn/product/ref_ac_controls.htm http://www.danfoss.com.cn/product/refrigeration_control.htm http://www.danfoss.com.cn/application/district_heating.htm http://www.danfoss.com.cn/application/supermarket.htm http://www.danfoss-maneurop.com/internet/default.asp

网友P:
我在垃圾 买到一台旧变频器面板写如下字母(TOPVERT 7100 G3 TOP ELECTRIC&MACHINERY CO.,LTD)不知是什么牌子.敬请众位高手指教

网友P:
我在垃圾滩 买到一台旧变频器面板写如下字母(TOPVERT 7100 G3 TOP ELECTRIC&MACHINERY CO.,LTD)不知是什么牌子.敬请众位高手指教

网友Q:
参考和存在两位仁兄是否是danfoss的人?如是的话,可否将danfoss变频器在论坛上进行一些具体的介绍,让大家能够深入的了解一下

楼主:
成都银河王朝大酒店(五星级)有佳灵变频成功改造案例(风`水系统) 欢迎朋友们致电05316466693索取资料

楼主:
支持李向阳 反对日货 可是我也觉的不光是老百姓需要努力 各阶层的人都需要努力吧 我听说在韩国有个纪念日军侵略的日子 那天日本人都不敢去韩国 因为那时韩国人都不会给日本人好脸色看 不知道是真是假 但我想我们国内的人用日货只是觉的他质量好价格便宜 我想有些事还是要国家宣传一下的 虽然人是有主观能动性 但大多数人还是比较被动的接受信息的

网友R(2002-12-27):
有谁用过海利普变频器,性能如何?

网友S:
打倒李向阳,打倒dsrbr,你们真无聊,这是科学论坛,你们闭嘴!

网友T:
国产变频器,听说森兰的还不错,一流的销售,一流的服务?

网友U:
存在大师: 你介绍的网址上不去,这己是许多关心丹佛斯产品的网友早就领教的了.丹佛斯中国对宣传自己产品的网站尚且这么漫不经心,叫人如何敢相信他的服务呢?你不能向他们提提忠告建议吗?

网友V:
我很想知道现在的起重机系统所使用的变频器最好的是什么型号的,它的 主要好处再哪?谢谢!!!

网友W:
敝司作过大量HVAC变频节能项目,有很多实例,如广州国际会展中心,广州时代广场(70台,最大132KW,6台),广州九运会馆等。可与敝司联系:020-38736662,38735137,38843209 FAX:38843201--广州信心电子有限公司

楼主:
听说西部成都专产变频器,不知有几家了?

网友X:
我们是一家机电工程公司,想代理东芝及各品牌的变频器,希望同行和我们联系,谢谢。0311-6684362 孙淑平

网友Y:
要作广告也该婉转点

网友Z:
云川师傅: 你想了解丹佛斯变频器的任何信息,均可以致电: 021-66284566/56625762 或登陆:www.SanXin.com 上海三信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将竭诚为你服务。

网友AA:
to 舞帆天朋友,据我平时了解到,一般现在很多起重,港机中,西门子和AB的变频都不错。不过这也是我的个人了解。 有谁用高频变频器啊?

楼主:
变频器为什么容易过流呢?

楼主:
海利普变频器的性能一般。

网友AB:
谁知道哪个品牌有两倍力矩的变频器?

网友AC:
你好: 我公司是日本三菱电机的附属机构和一级代理商, 负责三菱功率器件(IGBT,IPM)的销售和技术支持。 请联络: 桂平路680号406A室 021-6485 6611*151 夏丙水 13916551614 以上 三菱的IPM大概讲三种: 1. DIP-IPM(5KHZ, 15KHZ) 设计的初衷是为变频家电,如空调, 洗衣机,冰箱, 数量大,所以设计前就非常 了价格因素. 由于价格低, 国内许多工业 领域也采用了,尤其是小变频器,非常合适. 2. ASIPM(20KHZ) 设计的初衷就是为了工业领域的变频,真正的 一体化解决---除了具备DIP-IPM的优点,还 包含了整流,制动电路. 目前正在推广中. 3. 通用IPM(20KHZ) 适用于大功率的工业变频. 注:如果贵公司正在与三菱其他代理商有业务往来, 请继续保持,我公司将不参与,谢谢配合. 详细资料可以提供光盘查询. 以上/夏丙水

网友AD:
请问,为了解决干扰问题。在做变频柜时应采用什么手段,在调试时应采用什么手段。

网友AE:
请问,按照上面介绍,制冷状态没有问题,温差变化不大,但在供热状态,实际用户是要调节供水温度的,这时定温差控制能行吗?第二,系统使用率考虑了吗?100%使用率到20%使用率供回水温差一样大吗?

网友AD:
我认为温差为依据来调节泵的转速,正是考虑到供水水温的变化,在程序中设定冬季变化和夏季变化,即可以使其冬季夏季都可以使用。

网友AD(2003-02-11):
我想说,抵制日货是一个太偏激的话。弱者是受欺负的一个必要条件,一个弱者是永远没有发言劝的。我们年轻人第一应牢记日本是我们的敌人、仇人;第二要增强自我的实力,建设国家,发展自己的民族企业;第三积极的学习(包括向日本人)。 我向朋友说以下我的原则,在国产货同日本货相差不多时一定用国产货,有可替代日货的情况下一定要用其他国家的。向日本学习,同他们先在经济上竞争,并努力超过他们。

楼主:
中央空调的自动恒温恒湿控制可和本人联系mjm4896@163.com

网友AF:
期待变频器和仪器仪表的高手合作和加盟。技术和销售均可。 祝合作愉快! 汪训国 杭州中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电话:(0571)8581-0145 电传:(0571)8891-1351 移动电话:(0)1395-806-2873 电子信箱:zy_wxg@163.com

网友AG:
技术学好了,便是抗日

楼主(2003-03-15):
有谁能提供中央空调最先进的节能系统产品,我们可区域代理。 E-mail:tanyatai@sdjn.cnuninet.net

网友AH:
我看了关于用变频器的一些介绍,我不得不承认变频技术确实 代表了这方面的发展方向。但是他的价格过高也是我们现在面临 的一个实际问题。而且他对于用户的要求也比较高,维护上是需 要一定的难度的。而使用其它的软启动方式也可以达到一些技术 要求且对电机无冲击各项技术指标都不错。有需要了解的朋友可 以给我发:z.w5121@163.net索取资料。

网友AI(2003-05-04):
有谁能做空调节能的方案和施工,请速联系我们, 广东中山 宋先生 电话:0760-8620111 8619118

网友M(2003-06-15):
TO:广东中山 宋先生 我们能做空调节能的方案和施工。 请速联系我们:010-63336909,63336910 LXK-系列全自动变频调速中央空调冷冻泵、冷却泵节电控制设备: 1.自动化程度高,可实现多泵切换运行方式,闭环恒温控制、多种启停控制方式。 2.节电率为30%-50%;(配以节能运转模式,还可进一步提高节能效果); 3.变频器对电机进行软启软停,减少设备损耗,延长电机寿命; 4.系统运行平滑、稳定,对电机、水泵(风机)及管网无冲击; 5.功能齐全,运行可靠,操作维护简便; ※ 该控制系统具有手动、自动及异地操作功能; ※ 智能化控制,可任意修改参数指令(如温度设定值、控制顺序、控制电机数量、PID值、加减速时间等); ※ 设备具有完善的电气安全保护功能,对过流、过压、欠压、过载等故障均能自行诊断并报警(报警信号为声、光信号); ※ 可根据用户的需要,选择各种附加功能。

楼主:
我公司是世界水泵风机节能领域的技术领先者,我们可以向客户提供泵站节能全面解决方案,也可以根据客户要求提供不同的服务. 欢迎登陆我们的网站:http://www.chinaiao.com 电话:010-82825655 010-82825656 传真:010-82825682 我们承诺:达不到预期的节电效果,我们负责承担客户的全部损失.

网友AJ:
海利普通过CE 9001认证 还行

网友AK(2003-09-12):
海利普变频器应该还可以吧,我倒是有使用过几台.还不错

网友AL:
单改水泵没傻意义,因为中央空调的用电量主要不是在水泵,要改压缩机才是有本事

网友AM(2004-09-14):
DB3000型中文显示控制器产品特点 * 液晶汉字显示,参数显示、设定一目了然,故障时弹出供货商公司名称及2个服务电话(可按要求设置) *多达75个功能参数选项、 9种应用宏选择,全面满足供水用户各种复杂要求 *采用模糊控制原理,自动优化时无需调整控制器参数(并提供用户可更改切泵条件,方便有经验用户),  响应快、精度高、泵切换时管网冲击小 *在采用直接启动时,压力不足需要增加工频泵时,变量泵将自动降频,减小了切换冲击 *内置实时钟(带掉电保护)。可编程压力运行时间图,多达每日8段定时高低压供水及开关机功能 *具备水泵自动定时交换设置,提高水泵平均使用寿命 *系统提供了二种节能工作方式,休眠功能或附属小泵功能 *控制器可选择正反馈或负反馈,负反馈时,可用于供水;正反馈时,可用于抽水保持水位。 *增加锅炉补水控制,泄压阀压力区间控制选择 *故障自动复位机制,延时可调变频器故障后,可选择自动转入工频运行(压力区间控制) *在线编程功能,大大方便调试 *完善的密匙功能(需要另外向厂家垂询) 适应性强: 多达5台主泵,每台主泵均可设为循环软起动或直接启动,配置灵活,可编程输出(与第5台主泵复用) 功率输出点为继电器,可接交直流负载(可接降压或软启动器)变频器运行控制信号为继电器开关量。 可靠性高 模拟和数字信号全部采用光隔离,全面提高电磁兼容性 采用开关电源供电,具有宽电压适用范围结构先进 通过智能数字面板的操控和显示节省大量按钮开关和指示灯,更经济 北京博格朗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南磨房路39号 邮编:100022 电 话:010-87796866、87796966 传 真:010-87796966 网 址:www.bogelang.com E-mail:bjbogelang@163.com

网友AM:
DB3000型中文显示变频恒压供水控制器,性能稳定, 中文显示操作更方便。

网友AN:
TO:广东容济 现在的空调机组都能自动调节功率,你加个变频器节反而还有效率下降

网友AO(2005-08-24):
我的这篇应用论文与大家交流快满两年了,几年来中央空调系统变频改造有了较大发展,中央空调系统变频改造已为大案所接受.我也很高兴看到我的论文为大家所批评,接受,转载.中央空调系统变频改造利国利民,更能给改造方带来较大的经济利益. 陈宣东 013357904989

网友AP(2006-07-13):
丹佛斯注重大项目的应用,定位是高端产品,所以宣传不同策略

网友AQ:
中央空调都这样改造啊!这是人所共知的呀!

网友AR(2006-10-29):
好文章,值得学习

网友AS(2007-01-03):
三垦的有高压变频器吗?

网友AT:
三垦有高压,刚出来不久

网友AU:
瑞典EMOTRON变频器力矩最高可达四倍(峰值)

网友AV(2009-05-18):
引用 网友V:
关于我很想知道现在的起重机系统所使用的变频器最好的是什么型号的,它的主要好处再哪?谢谢!!!

现在西门子的G120在这方面应用很好!

网友AW(2009-12-22):
上海易奇节能科技有限公司也做中央空调节能!可其公司所采用的流体增压装置的节能效果更是明显其节能率可达到30%-50%,我们酒店就是采用它的装置一年可以节约20多万度电!很是可观!其公司电话021-68315337

网友AX(2010-05-07):
谁用过普传的变频器啊?质量怎么样?

网友AY(2010-10-17):
1、谈“节能”首先要看衡量节能的标准,什么叫节能?不管你给电动机加装什么设备,还是不同的电动机之间比较是否节能,节能的标准是什么? 无非是在同一工况下,做同样的功,比较耗电量,耗电量低,就是节能;耗同样的电量,比较出力做功,做功多,既是节能。

2、电动机的标称功率,指的是在标准的电流、标准的电压、标准的负载、标准的频率、标准的环境温度等条件同时满足的境况下,电动机的最大输出功率。

3、凡是以变频器、晶闸管(可控硅)等为执行元件的电机控制设备,都是通过改变供电电源的频率周期和波形电流占空比,把交流电电流变成了脉冲电流,来实现调速的。如果说这样的设备可以节能,是说不通的,因为所有的变频设备都是以牺牲电机效率(电机做功)为代价,实现调速功能的。

4、如果说少做了功,就叫节能,那样变频器是可以节能的,这样的节能是具有欺骗性的,没有意义的。

进一步了解请登录:http://blog.sina.com.cn/dayouemco

网友AZ:
同意大有节能人说法!!

网友BA(2012-10-11):
空调维修最重要的事售后服务,成都志高空调维修http://www.dydeli.com/,给你家人般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