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5.1为何连不上FX2N(485通讯)

楼主(2003-09-12):
我按培训教程的说明一步一步的操作,但连好线后通讯测试就是不成功,我采用485的方式1通讯,检查了PLC的D8120=H408E和D8121=H0000,串口通讯父设备的设置与三菱-485的设置也没有错,通讯口设置也一致;通讯距离=2米(实验用),普通双绞线(接GND),波特率也一致,但测试时,"通讯状态标志=1"通不过,请各位指教! PC232---(485C,232/485)----(FX2N-485-BD)-----FX2N

网友A:
不知道您使用的是什么系列的PLC,三菱FX0N系列的PLC掉电后不能保存D8120中的数据。 解决办法:使用D000-D255中的一个寄存器,把通信参数放在这里面,当上电后将寄存器中的数据移到D8120中,在FX2N系列的PLC中可以保存D8120中的数据,所以不需要这一步,相反在设置完D8120后需要把PLC的电源切断,再上电则设置的参数才能有效。 谢谢!欢迎多交流!

网友B:
可能还有别的原因,你可以直接与北京技术支持联系。010-62979682-213。他们可以解答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