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TU和PLC方面的问题

楼主(2003-09-12):
请教各位高手: RTU和PLC都是scada系统中下位机的部分,都是数据采集设备 我想知道他们的区别是什么?哪种设备更先进,更能代表当今的潮流,和未来的发展方向 如果水利部门里大坝闸门的自动控制的scada系统如果要采用,用哪种好,能否推荐一些产品之类的 给点意见和建议,我不懂这方面,所以还请自动化高手们指教

网友A:
RTU多用于控制分站较多,而每个站的控制点又比较少的系统,PLC也可以用于该系统,但价格比较贵,两种系统不冲突,也不存在先进与否的问题。至于大坝闸门适合哪种系统,得看实际情况,我不了解闸门系统控制,方便的话,可以多沟通探讨

网友B:
RTU---也叫“远程终端单元”,是个泛泛的称呼,小型PLC、智能端子等,全部都可以用在这种场合,大致有点少控制集中的特点。

网友C:
用PLC进行控制比较方便,我做过大坝闸门控制,用的是MODICON QUANTUM PLC。挺好用的,主要是流程控制上编程方便。

网友B:
chen_yun: 你好,MODICON QUANTUM PLC是很好的,但做为RTU的时候,还要考虑价格,性能,接地,通讯,供电等问题。最近几天听了个讲座,觉得北京安控的RTU还是有些特点。尤其要考虑RTU通讯的能力。

网友D(2004-06-01):
其实RTU的通讯能力高过PLC以外,还有就是RTU已经在 RTOS系统内部集成了关于系统通讯协议的功能,还有就是RTU可以采用中断方式编程,这样对于通讯更有利,不会因为查询方式丢字符。

网友E(2004-07-06):
其实我觉得RTU就是远程数据采集站点的简称,而PLC是一种实现控制的一种硬件,RTU可以用PLC做,也可以用单片机做等等。他们实际是两个概念的东西。现在说区分它们,我觉得就是区分人和男人的区别一样,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网友F:
其实考虑价格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用PLC的CPU模块+RTU呢?我就这样用过许多的工程,这样的成本较低而且布线也很方便的,只要在PLC和RTU上的通讯工作做好就可以了。有兴趣可以交流 wangyiguang8204@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