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皮带秤震动引起的滤波实现方法

楼主(2003-09-12):
各位大侠:小弟在做一个小系统,其中有一块是采集皮带秤下的荷重传感器的重量信号,但是运转状态下的皮带秤会抖动,从而对传感器造成皮带秤上的物料称量不是很准确,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把这个抖动信号的影响给滤波掉(中值滤波是不行的),肯请各位大侠提供一些思路。多谢了!!!

网友A:
补充一下:这个系统是基于PLC的。有哪位高手给提供一些帮助啊,多谢。

网友B:
秤的东西估计重量变化不是很大吧,如果是这样,可以设个上限和下限,把超过范围的数据全部滤除,然后计算一次平均值就可以了。

网友C:
软件滤波的方法只能消除平均值的误差,但不能保证瞬时值的精确。弥补的办法是增大滤波常数(或滤波时间),但反映稍显迟钝。 0551-3607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