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火

楼主(2003-09-12):
我现在维修现场遇到了麻烦,望各路工控前辈不吝赐教,救我如救火,我在此多谢了 我用人机界面对变频器进行控制时,每次由人机设定由手动变为自动后,第一个行程在正常情况下应是变频器频率先回到10HZ后,然后再上升到设定值,然而我这里的变频器频率却不发生变化,一启动就以设定值50HZ运行,这样很危险。然而之后再启动却又正常。即每次由手动转为自动的第一次启动不正常,其它再次又正常。望有这方面经验者速救。多多多 谢!!!!!!

网友A:
问题出在程序里,检查程序。

网友B:
是用485通信还是用外部多段速控制的?还有你说的动作过程比较模糊,所以没法对你的问题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