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川什么型号能替代老型号SGDA-02AP?

楼主(2003-09-12):
《安川老型号如何替换?》 我有安川老型号SGDA-02AP坏了,请教高人:用安川什么型号可以替代而又不影响性能?

网友A:
按照功能来看:SGDL-02AP应该可以。具体情况请登陆www.emotioncon.com查询,也可致电010-82025588我是Johnny.

网友B:
Hi,莫勇,SGDL-02AP可以替代,我们也曾改过几个。SGDA和SGDL系列就外形结构、接线方式,甚至每个插头的管脚定义都是一样(唯一不同,SGDA有专门的编码输出通道)。如果有什么疑问可以找我:0512-68097581,Michael 。

楼主:
改过后的效果怎么样?电机是否也要换?SGDL没有专门的编码输出通道影响不影响使用?

网友B:
Hi 莫兄,电机的相关参数是一样的,SGDL接口和参数调节更简单些。替换没有问题,不过电机要换。 关于编码通道,正常控制系统要实现位置闭环,需将执行机构的位置状态反馈到控制器。一般SGDA有专门编码信号输出是将电机编码反馈信号整形后输出,直接接到控制器。而SGDL-AP没有这个功能,通常用户会出现以下情况:1、如果控制卡无需接收编码信号,将驱动作为步进使用,则无需此功能;2、如果用户控制部分使用外部反馈信号(光栅尺、位置传感器什么的),不用电机的编码,则也无须此功能。3、如果原系统将编码输出接至控制器端,则需要此功能。但我们用SGDL-AP的做法是,将编码信号并联出来——编码信号为差分信号,受干扰小。嗨,效果不错,我们都用它...

网友C:
楼上诸位所言极是! SGDA-02AP,如果不是很急的话可以定货,货期较长。 SGDL-02AP,有现货。欢迎咨询。 13580326520 刘先生

网友D:
莫勇:不要再等了,我这里可维修。020-34779329 我这有零件。

网友B:
莫兄,您不知所处何地?我们可以给你改,而且有SGDL-02AP现货。联系电话:0512-68097581,王。我们在深圳,北京,四川也有相应的技术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