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宇自控
什么是直流变频空调机

楼主(2003-09-12):
今天被朋友请去购买变频空调机,见到有一个大公司的空调架上打出“直流变频空调”的字样,我不清楚这空调机的工作原理,后来有另一个推销员说其是假变频!但不知假在哪里?有谁了解吗?

网友A(2003-01-15):
以前的贴子讲过这个问题. 直流无刷电机,性能相比变频要更好一些.

楼主:
那就不能说变频!!!

网友B:
工作过程与变频差不多,加上变频好听,加上说直流不过时髦,所以。。。

网友A:
正是如此.概念炒作,最早出现在日立空调的宣传资料.

网友C:
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网友D:
吵作概念!不是还有个防电墙么!呵呵!

网友E(2003-09-12):
变频空调分为交流变频空调和直流变频空调,变频空调与普通空调不同之处在于其功率是可调的,她根据用户的设定温度与室内实际温度比较,自动的调节压缩机的运转功率,功率的调节是通过改变加在压缩机的电源的饿频率来实现的,所以叫变频空调。变频空调的好处在于刚开机时大功率制冷(或制热),使房间温度迅速达到或接近设定值,然后以较小的功率维持这一温度差,不会象普通空调那样不断的开关造成温度波动很大,使人感觉不爽。 交流变频与直流变频的饿不同在于交流用的是交流电机,直流用的是直流电机而以,以现在的技术,两者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