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空调的问题

楼主(2003-09-12):
现在变频空调是不是主要用单相电容电机变频器进行变频控制? 这一套系统大概需要多少钱?

网友A(2002-05-22):
请与成都佳灵电气制造公司联系。 www.jaling.com

网友B:
可能是三相电机

网友C:
pwm调制,驱动直流无刷电机.主回路和变频器基本相同.国内大部分采用三菱7705作为控制器,主回路为pim.

网友B:
什么是直流无刷电机!!!!!

网友D:
直流无刷电机实际上是一种方波的永磁同步电动机, 用电力电子装置的开关作用实现类似于直流机的电刷的作用。 所以叫直流无刷电机。 另,我也想问一下单相电机的变频驱动问题。

网友E:
现在的变频空调室外机大多数是采用三相电动机,使用IPM控制,单/三相结构,与小型通用变频器的主电路基本一样,控制电路相对简单。所谓的直流变频空调实际上还是通用变频器原理,并不是使用直流电机,所谓的直流变频空调是指的中间回路是直流,就是那个大电容。有些《空调器原理与维修〉书中的变频电路举的例子就是我们见到的富士、三垦等通用变频器说明书上的例子,图也是一么一样的。另外打开空调器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C:
直流变频指的是中间回路的大电容??? PIM和IPM是不同的.国内销售的空调几乎没有采用IPM的.都是PIM.

网友F:
什么是PIM?

网友C:
不但打开过空调,而且和海尔合作过开发相关技术 另外可以看看这个网页: http://www.hxelectric.com/hx-1-4-2.htm(电机) http://www.hitachi-aircon.com.cn/main-prod.htm(空调) ...... 当然有采用普通异步电机的变频空调(PWM),但是如果说直流变频指的是中间回路的电容,实在有点......那么是否工业用的普通变频器也叫做直流变频器呢?仅仅在硬件电路来看,无刷直流机和异步电机的主电路几乎没有区别.直流变频就是指驱动无刷直流电机的变频空调(PAM).所谓直流变频这里面其实描述的是不准确的,是家电厂商借用了变频可以调速的概念. 国内有没有采用ipm的家用空调驱动,不能完全否定.,毕竟厂家很多.但是大部分厂家采用的就是pim.很显然,pim价格比ipm便宜,同时pim把整个主电路(整流/逆变/制动)全部封装在一个模块里面,体积小,可靠性也不错.小功率的ibgt驱动和保护并不很复杂.

网友C:
http://www.shinco.lalasho.com/bbs/forum_read.ecgi?forum_id=1&fsubject=变频&pass=1 这是新科网站对直流变频空调的描述.

网友F:
你打开过三菱空调吗?打开过海尔的空调就是专家了?你再仔细到你说的那个网站上仔细看看!真正研究研究技术,别冲动!直流能变频?如何变频?不要拿洋码来唬人!

网友E:
vcplus的这段话的最后一句就是本人上文所述的大电容的意思,“是家电厂商借用了变频可以调速的概念”。vcplus说“当然有采用普通异步电机的变频空调(PWM),但是如果说直流变频指的是中间回路的电容,实在有点......那么是否工业用的普通变频器也叫做直流变频器呢?仅仅在硬件电路来看,无刷直流机和异步电机的主电路几乎没有区别.直流变频就是指驱动无刷直流电机的变频空调(PAM).所谓直流变频这里面其实描述的是不准确的,是家电厂商借用了变频可以调速的概念.”进一步揭示了这个意思,表示感谢。  vcplus的下段话进一步说明了所谓的直流变频空调就是交流变频。vcplus说“国内有没有采用ipm的家用空调驱动,不能完全否定.,毕竟厂家很多.但是大部分厂家采用的就是pim.很显然,pim价格比ipm便宜,同时pim把整个主电路(整流/逆变/制动)全部封装在一个模块里面,体积小,可靠性也不错.小功率的ibgt驱动和保护并不很复杂.” 本人认为:既然是“整流/逆变/制动”模块结构,那就是交流变频,直流是无法变频的,只能是直流调速,而它又不是。 注:现在市场上所说的变频空调分直流式和交流式两大类。我们讨论的是交流变频空调的范畴。直流式变频空调的概念应另当别论。  pim和ibgt是何物本人不知,不敢惘加评论。

网友G:
王老师说的有些道理。vcplus的第三段话有些不知所云,给的网址:日立的说它用的是PAM“日立独有的完全直流变转速技术”,它自己只称“直流变转速”。PAM也很老的技术。新科的见一句“KFR-2GWA/BP是交流变频,直流变频空调比交流变频技术上更高级一些。” www.hxelectric.com也见一段:“直流无刷电机转子采用永久磁钢。定子绕组采用电子线路控制,效率高、体积小、噪音低,特别是能平稳地无级调速及适应各种开环或闭环控制系统。目前已广泛配套各种形式的变频空调器。” 但我的确不知什么是直流变频。

网友C:
豆子,斑竹: "本人认为:既然是“整流/逆变/制动”模块结构,那就是交流变频,直流是无法变频的,只能是直流调速,而它又不是" 整流/逆变/制动”模块结构,那就是交流变频??? 请看看直流无刷电机是怎么工作的.pam难道不需要使用"整流,逆变,制动"? 我们讨论的是现在市场上已经存在的"直流变频"的定义,而不是直流到底变不变频.这个概念是家电厂商提出来的,我的印象中最早好像是日立.家电的客户与工业不同,利用制造一些概念可能可以形成卖点.我要说明的只是目前家电厂所说的"直流变频"空调使用的一定就是无刷直流电机的空调器,而不是普通的异步电机.同时直流变频就是从这个概念出来的,他利用的是斩波调压对直流电机进行调速.这样的系统主回路与变频器基本相同,只是一个是脉宽调制,一个是幅值调制. 现在大量使用的电动自行车也大部分是这种应用.至于这个概念是不是科学,不是我们讨论的目的.我要澄清的只是: "所谓的直流变频空调实际上还是通用变频器原理,并不是使用直流电机,所谓的直流变频空调是指的中间回路是直流,就是那个大电容"这个概念. ibgt应为igbt,笔误! ipm:智能功率模块:三菱/东芝/富士/西门康等有相应的产品 pim:集成功率模块:国内比较常见的是eupec的产品.国内销售的许多品牌的小功率变频器较多使用这种器件. ipm带有igbt驱动和保护,一般有7管,6管,2管封装; pim把变频器整流桥/逆变桥/制动管封装在一起,只要接上电容就是完整的主回路了. 相同功率的pim包含有更多的功率器件,但是价格却比ipm低很多.这在目前国内家电大打价格战的情况下,是有吸引力的. 我的确没有研究过三菱空调.

网友H(2003-07-20):
vcplus到哪里去了,是否还在emerson,还是到另外公司搞其它牌子的变频器了.emerson的东西可以,但价格有点高,要是便宜一点就好了,好象ct也是emerson的一个品牌,是不是他们合并了.

网友I:
VCPLUS大侠,你好:    不好意思,我在负载电机能源回馈的帖子里得到您很多帮助,但后来找不到你了,就到这儿来找您,请再帮帮忙。   谢谢你的回帖,希望得到您的进一步帮助。   由于我不太熟悉td3500变频器,可否告诉我它是哪家的产品,可在何处查到它的资料。另外,我也把我的应用情况介绍给您:   我的装置简单情况是这样,一个200KW交流变频电机作为驱动输入,带一个设备,然后再接一个200KW电机作为负载,发电回馈电网。正常工作状态是恒速,恒扭矩、全天,或至少整小时运行,没有特殊工艺要求(不用电的方面考虑)。电的方面,主要考虑的是节能,可靠性高以及设备价格合理,而且,希望尽量减少购买、调试时间。最好是用成熟技术或产品。   我公司不常使用大的变频技术,所以很希望得到您的进一步建议、指导。特别如港机等等方案,还请您帮忙给点建议。   再次表示感谢。   另外,对各路大侠也一并感谢!

网友C:
td3500是艾默生英国ct研发的产品,以原来安圣td3500的产品系列销售,它是一款真正高性能的矢量控制变频器,变频器132/160kw作为一个基本的功率单元,可以并联使用,最大可以达到960kw.它可以作为变频器和反馈单元使用.例如在港口机械,就是采用变频器拖动,变频器反馈能量的方式来应用的. 具体的技术细节您可以和我们沈阳办事处联系,电话我在给您的邮件已经告诉您.

网友C:
刚才我在ca800看到你的系统描述,您的系统是作为测试使用的,我建议您在前端使用变频器,后端采用直流电机,这样问题应该可以比较低成本的解决,并且性能也很好.由于作为测试装置,因此直流的维护工作量不大,使用环境应该也比较好. 原来华为的很多变频电气性能测试装置也是这样的.上海南洋电机厂可以提供这样的的机组,质量非常好. 供您参考!

网友I:
谢谢VCPLUS大侠: 不好意思,我好像没有您的沈阳办事处的电话,麻烦您是否可以再给我贵公司沈阳办事处的电话,另外,如果可能,是否也可以告诉我上海南洋电机厂的联系方式。 我的电子邮件地址:hxg6@163.com 电话: 0411- 364 8866 传真: 0411- 360 2688 再次表示感谢。 胡小刚 大连凯特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网友J:
变频空调中的无刷直流文献上通常称为方波无刷直流电机。方波无刷直流电机仍然属于交流电机的范畴,是自控式同步电机的一种。这种电机采用“无刷直流”的称呼,的确有些容易让人引起误解;国内的这种叫法源自国外最早的称呼BRUSHLESS DC MOTOR (文献上通常简称为BLDCM)。其实单从主回路结构上看BLDCM驱动器与IM(感应电机)驱动器基本一致,都属AC/DC/AC的拓扑结构;从控制策略上讲均存在PWM和PAM两种控制方式。空调BLDCM驱动大部分采用的是PWM调速,相关的专用芯片也十分多;PAM控制的中间直流环节控制通常采用类似BUCK-BOOST的电路,相对复杂一些。个人几年前曾经参与过变频空调的开发,当时是与国内一家大的空调厂商合作开发,解剖的是HITACHI的机器,记得当时他们采用的是IPM,不是现在小功率变频器中使用较多的PIM,总体上看IPM的保护还是十分可靠的。电动自行车也开发过,采用的是外转子的BLDCM,控制上采用无传感器PWM控制方式,在当时还是比较新的,现在已经很常见了。所谓的“直流变频”严格上讲都不科学,个人的理解不过是DC/AC的一种通俗叫法。真正的直流电机根本谈不上“变频”(VARIABLE FREQUENCY),调速控制采用调压调速。当然,最重要的是理解其中的本质内容,表面上的一些称呼只是一个代号,有它产生的历史背景,没有必要过于在意。

网友K:
谢谢楼上各位! 这才是真正的工控论坛!

网友L(2003-09-12):
变频空调分为交流变频空调和直流变频空调,变频空调与普通空调不同之处在于其功率是可调的,她根据用户的设定温度与室内实际温度比较,自动的调节压缩机的运转功率,功率的调节是通过改变加在压缩机的电源的饿频率来实现的,所以叫变频空调。变频空调的好处在于刚开机时大功率制冷(或制热),使房间温度迅速达到或接近设定值,然后以较小的功率维持这一温度差,不会象普通空调那样不断的开关造成温度波动很大,使人感觉不爽。 交流变频与直流变频的饿不同在于交流用的是交流电机,直流用的是直流电机而以,以现在的技术,两者差不多! 交流和直流变频的电源部分都一样,如楼上所说“中间的大电容”是提供给变频压机用的,直流交流一样,只是控制方法不同,主要体现在PWM波输出,这由软件来实现

网友M(2006-03-24):
BLDC调压调速???????
BLDC调压可以调速?BLDC调压只能调功率吧?
BLDC调频才调速吧?
不知道是我没搞明白还是你们没搞清楚呢?!

网友N(2006-10-29):
下面引用由vcplus在 2002-6-14 22:40:00 发表的内容:
  直流变频指的是中间回路的大电容???
  PIM和IPM是不同的.国内销售的空调几乎没有采用IPM的.都是PIM.
--------------------------------------------------------------------------------------------
是PID控制吧

网友O(2011-03-22):
变频空调是用的什么牌子的变频器啊??

网友P:
记得当年还有家空调厂的广告词"直流正弦完美变频" 不知道这个厂的总工在哪?/ 好像现在没有这个广告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