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nternet远程数据采集

楼主(2003-09-12):
我办公室及家中的电脑都宽带上网,办公室电脑通过内部局域网,利用设备服务器正在进行自动化生产线的数据采集和控制,我已能够通过调制介调器用拨号的方式在家中监控单位的设备,由于拨号方式电话开支较大,请问:怎样通过internet来监控单位的设备?我用VB来编程,希望获得原型代码,谢谢!

网友A(2003-06-04):
采用GPRS,200元包月,数据采集采用OPTO 22的SNAP-UP1-ADS。

网友B(2003-08-26):
SunGod2000-远程控制、数据采集的专家 SunGod2000是一套基于Web的远程I/O系统,它提供IEC61131-3梯形图编程工具,支持用户控制算法的开发与仿真,提供软PLC控制功能。同时,系统支持嵌入式I/O组态、图形化过程监控、设备诊断与维护、故障报警Email通知等多项功能。SunGod2000能够完成环境监测、楼宇自动化、城市管网及无人职守站等各种控制任务。 上图为SunGod2000系统在一个远程温控系统中的应用案例。用户可用PC机通过网络远程监控现场的采集点及执行器。 SunGod2000系统的技术特点: 1、 系统I/O模块间采用RS485通信网络,最多可挂接32个I/O模块,可延伸至1200米。 2、 系统提供Ethernet/Intranet网络接口,使用标准览器即可完成组态及远程监控任务。 3、 系统提供软件在线升级、远程维护及故障诊断功能。 4、 系统提供标准OPC接口,可与上层监控、管理系统无缝集成。 5、 系统可通过RS485/232转换模块,易于实现PC-Based控制功能。

网友C:
串口转以太网(TCP/IP)/多串口卡 简介 MiniMARS串口服务器是一个可以让工业用RS-232/485/422串口设备立即具备联网能力的设备联网服务器。支持RS-232/485/422通讯接口,内置式3X5cm模块TTL电平,让你的设备联网更方更,成本更低,并内置终端电阻,能够满足所有工业串口设备的应用及传输方式。另外,可选择串口电源输入,由串口设备经由DB9针式接口,直接供应DC电源,让MiniMARS1002串口服务器和串口设备完美地整合在一起。 Aineton 提供Windows 标准串口驱动程序,原有以串口通讯为基础的应用软件,如超级终端等,在Windows系列操作系统下不需要作任何的更改即可使用。 同时,Aineton提供首创的VBUS模式驱动程序,可以在以太网上虚拟一条RS845/422总线,您可以几百个M1051S共用同一个COM口.当你使用多个RS845/422设备连网时,无须为使用多个COM口而改动软件,与您原来所用的RS-485总线的用法一样(很多个RS-485设备共用一个COM口)。 对MiniMars1051S的设置有几种设置管理方式,可通过串行口、恢复出厂设置开关或设置软件AUTOSCAN来设置MiniMars1051S的IP地址及参数。 AUTOSCAN是一套简单易用的IP地址及参数设置工具.您可以在工程中先将设备安装好后,通过MiniMars1051S的唯一ID号来找到并设置ip及参数。 一.特点: 1、16位100MCPU,8M内存,10 /100兆网络接口 2、支持2线的RS-485/232数据流向自动控制. 3、支持工业用5VDC电源供应,以及选择性的串口电源输入方式 4、支持IP设置的储存与复制 5、支持Windows 标准串口驱动程序.6、串口速率 300---115200b/s 二.功能: 1、让工业串口设备立即联网 2、大量安装时,IP设置与配置快速简单 3、简便的设置程序,易于远程管理 4、提供多种软件、电源输入、连接与安装方式,与工业设备集成更容易 5、提供监控程序和LED显示RS-485/422/232通讯状态 三.应用:门禁考勤,电力,电信,智能仪表,工厂/楼宇自动化,PLC,CNC,UPS电源等 四.信号: RS-232:TXD。RXD。RTS。CTSDTR。DSR。DCD。GNG。 RS-422:TXD+/-。RXD+/-。GND。 RS-485:2线方式DATA+/-。GND。 五.设置: 奇偶位校验NONE,EVEN,ODD,SPACE,MARK。 数据位5,6,7,8。 停止位1,1.5,2 六.操作系统:Windows98/2000/nt/me/xp. 网址http//www.aineton.com 联系人:聂宝剑 电话/TEL:(0755)26410756,26410757-1004.13825208240 传真/FAX:(0755)26416208 E-mail:1977@aineton.com 地址:深圳南山区南油大道粤海大厦B-3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