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的问题

楼主(2003-09-12):
请教:U-PVC管材的定长切割,要求切口平直,无角度.定长较容易控制,编码器即可,但切口平直,无角度较难.我的想法是使用伺服配合旋转编码器,先计长,长度到达一定后,伺服动作,(此时要保证伺服的速度必须和管才的速度一致),长度达到设定值后,切割.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保证伺服的速度与管才的速度一致,管才的速度可从编码器中计算得来,但是如何控制伺服呢,由于管才的速度是可调节的,那么控制伺服的速率设定值也是可变的,那么伺服的速率设定值如何根据编码器的值进行改变呢.把编码器的脉冲速度换算成线速度,把控制伺服的脉冲速度也换算成线速度,两者相比较,这样组成闭环,但受扫描周期影响,精度估计不高.最好是直接将两者的脉冲速度直接进行比较,但是觉得挺困难的,如何保持同步呢,请问有何武器解决 期盼您的回复

网友A:
BNXF,你好, 你的思路是对的,一般我们是先同步跟踪,然后在跟踪的过程中切割,关键是看速度. B&R SERVO的同步方式是,管材必须也装一个编码器:SERVO电机自己有编码器,SERVO同步是根据管材编码器的位置来随动的.相当于管材编码器和电机编码器是一对咬合的齿轮一样.启动同步相当于合上齿轮. 驱动器位置扫描周期是400us,可以根据管材速度计算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