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关于vb6对串口通讯的编程问题

楼主(2003-09-13):
请教:如何用VB6对rs232串口通讯的进行编程?谢谢 一个数控爱好者 cxx888@sina.com.cn

网友A:
用mscomm控件即口,你找一本关于vb编程的书上都有,

网友B:
弄懂这个小电话,还是不难的 与WINCC通讯的话,还有几条命令 向VB中读写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