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OPC 与 VFP 之间的数据交换!

楼主(2003-09-13):
请教各位高手。 我用 VFP 6。0 做了一个采集串口的软件,现在想与 PLC 进行数据交换 (内存中),将采集到的数据写到 PLC 地址中去,问题一,能否实现这种想法?问题二,如何实现? 谢谢了!

网友A:
PLC有OPC Server 驱动程序吧,用VF写个OPC CLient就行了。 你采集串口的数据不是来自PLC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