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卷用变频器

楼主(2003-09-13):
请问各位,国内可以买到的能长期四象限工作的变频器有那些,四象限和二象限有何区别.

网友A:
四限能馈刹车,两象限不能,三菱的240等是四象限

网友B:
深圳加能电子生产能量回馈制动单元。可以把97% 的电能回馈电网。 型号IPC-PF-1s. 可以配合55kw以下变频器使用。4200元。 LF 电梯专用, 3100元。 同时生产制动单元,适用于所有380伏系列变频器 制动单元 30kw 500 元 制动单元 55kw 770 制动单元 132kw 2100 0755-8341-6757 0755-8341-6746

网友C:
楼上的兄弟; 既然你的变频器是用在放卷上用,肯定是要用制动单元,同时最好采用真正的磁场定向控制变频器因为在放卷时力矩的控制关系到系统的精度及稳定性。 有放卷肯定会有收卷这里就会涉及到恒线速控制,或恒张力控制。最好变频器有脉冲输入功能或有张力控制选件。 QQ:89709245 LIHUIFEN2088@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