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模拟量转换

楼主(2003-09-13):
请问如何将0到10V的电压信号转换为4到20MA的电流信号 急!清帮帮忙

网友A:
自己制作电路太麻烦,随便用一个信号转换器就行了

网友B:
请找以前我发的贴子。用一个信号转换器可以成本高一些。自己作,十元钱以内就解决。 1。精度不高,几毛钱的电阻就行; 2。精度高一点加7805。 3。还有专用的集成电路。 前两种在多年以前就用过,频率表都是用毫安表改的,满足恒压供水没问题的。第一种方法在电阻变化时,电流变化与0-10V的电压变化非线性的,但对恒压供水够了。第二种,可以成线性。第三种是目前仪表中用的最多的,其时就是运放块,当然最好。

网友C:
你好:CAINIAO 你去买个4-20MA的电流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