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帮主

楼主(2003-09-13):
请问在PID控制中有: 负作用:(当偏差X[设定值-反馈值]为正时,增加执行量[输出频率],如果偏差为负,则减小执行量。); 正作用:(当偏差X[设定值-反馈量]为负时,增加执行量[输出频率],如果偏差为正,则减小执行量。)这些是指什么参数呢?具体应由哪个功能参数来设置呢? 谢谢!!

网友A:
是指PLC还是变频器?

楼主:
是三菱变频器。

楼主:
请问三菱变频器在PID控制中有:   负作用:(当偏差X[设定值-反馈值]为正时,增加执行量[输出频率],如果偏差为负,则减小执行量。);   正作用:(当偏差X[设定值-反馈量]为负时,增加执行量[输出频率],如果偏差为正,则减小执行量。)这些是指什么参数呢?具体应由哪个功能参数来设置呢? 谢谢!!

网友B(2005-09-07):
首先,要设置参数使PID有用,设定值是你所需要数值,比如:变频器在40HZ就可以了。所以就用电位器来设定这个参数。接线端子是2,5,10。反馈值就是你用一次或二次仪表传给变频器的信号值。 接4和5。这个做好以后就是具体的参数调试了。

网友C:
三菱的变频器说明书写的很清楚了,P128来设定正负作用和端子输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