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Works
请教布衣先生及各位高人

楼主(2003-09-13):
布衣先生: 现有采用双绞线收发器LonWorks路灯控制模块。用于高速公路,路长大概50公里。监控室在室内。这种情况下,考虑到通讯距离,采用什么通讯方案比较好呢?请赐教! 谢谢!

网友A:
建议你用ftt-10a或ft-3150的测控产品,采用总线布线方式; 不过你也可以采用can总线的测控产品,一个can总线产品最远的距离是10公里。 另外,你可以用lon总线的电力线收发器,采用单独供电的方式,其通信距离可以达到10公里。 如果你有钱,不在乎多用几个中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