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厂锅炉,循环泵的变频改造

楼主(2003-09-13):
求助: 那位大侠对发电厂了解,我万分感谢!想了解其锅炉是否能做变频改造,需要注意什么? (35T,132KW引风/75KW鼓风,节电率)

网友A:
若风机运行风量较小(风门开度常较小)则用变频改造后的节电率较高,否则效果不明显。可通过实测风量或记录风门开度来估计节电率。

网友B:
我们对电厂有所了解。如果你变频改造,132KW的话应注意风机回风,这是要注意的。回风很大的话回损坏变频器应。有兴趣的话请与上海际成传动技术有限公司联系。工程部021-62141466-801

网友B:
上面的小河兄弟: 锅炉的变频器改造,你想只是简单的加装变频器还是做整体控制系统的改造呢? 要是只要简单的节能改造的话,最好将鼓、引风机联动。为保持炉膛负压鼓风机频率不要大于引风机。同时在引风机停止的情况下鼓风机绝对不能运行。

网友B:
电厂锅炉改造,整个系统我们改造过。不需要你指导,谢谢!

网友B:
TO:上海际成 不要自做多情啦,就你们这种天天往论坛上贴广告,破坏论坛规则的人没人会理你们啦。没人怀疑你们的能力,但是你们的行为又不得不让人怀疑。

网友C:
我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我的E:989899979@SINA.COM我公司对这个方面有绝对的把握,相信我们的势力,并有现成的方案给你提供

网友D:
电厂锅炉变频改造是可以的,但这不是主要问题,重要的是安全可靠。看样子是一个工厂或县城电厂的小机组,以供热为主。这种系统需要与热工控制部分配合,一般需要远方控制,信号的可靠性要慎重考虑。除此之外,变频器应该是两台,分别控制引风机和送风机,两者要根据操作规程联动才行,变频器的信号控制是决定于炉膛负压,一般是要进行PID控制。另外要考虑备用。

网友E:
最关键的问题是要有变频与工频转换!要想办法保留原有的控制系统,在变频器有问题时能在几分钟内切换到工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