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变频器用在卷绕上的排线行吗?

楼主(2003-09-13):
不知哪位大虾已有此先例,能否解绍一下此举是否可行。致礼!

网友A:
用个编码器调脉冲,两个行程开关调方向就可实现 www.longi.net,020-37204173

楼主:
广东容济:你好! 能告知用个编码器调脉冲的方法?致礼!

网友A:
你选个计数器,编码器信号接进去,在计数器上设定长度(与脉冲成正比,比率可调),至于如何调看你选那种牌子,看看该牌子说明书就知道了。另外用PLC编程也可以实现

网友B:
其实现在很多中高档变频器就有直接脉冲输入功能,也有计数器及PID功能,你可以直接控制。也可以采用PLC的脉冲输入端子高速计数再通过通讯或模拟量来控制变频器也行。主要是看你的精度要求及系统成本

网友A:
简单的排线连编码器都可不要,通过手动调整变频器转速来决定线距,用行程开关决定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