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用变频器能否驱动伺服电机?

楼主(2003-09-13):
现有一三洋伺服电机,因控制器已坏,无法控制伺服电机运行,所以我想用一个变频器对该伺服电机进行控制,是否可行?(我的要求是只要电机能正常正反转运行即可,不在乎定位精度。)

网友A(2003-04-14):
只能用SANYO的驱动器驱动,你的电机是哪个型号?我可以提供驱动器。13911269375

网友B(2003-09-13):
应该可以,只是不能实现闭环控制!变频器选用恒扭矩方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