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OMRON与上位机通信求助

楼主(2003-09-14):
我现在要通过上位机RS232口去采集PLC(OMRON)众的数据,但是PLC好像不理我 发送的命令,毫无反映,我察串口配置参数都是对的,就是在output要输出的命令字符串中 我不能确定OMRON(CPM1A)的设备号,是否都时"@00" 的输出字符串位“@00RD01000001"+FCS(Outstring)+"*"+CHR$(13) 请教各位大侠,一般CPM1A的PLC串口参数配置如何,设备号位多少,如何能检测到 通信是否在进行,在PLC上会有什么不同

楼主:
我的PLC的型号是:CPM1A-40CDR-A-V1` 40点(24入16出)由于在我的PLC上没有RS232,所以,我利用了 下载线通过上位机的Rs232和PLC的外设通信端口相连通信 各位大侠,不知这样是否可以通信,是否一定要外接RS232的适配器

楼主:
我使用的电缆是C1F01

网友A:
改变模式试一下

网友B(2004-04-10):
读程序的指令是"@00RR00010001"+FCS+*+CHR$(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