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请求帮助

楼主(2003-09-14):
我有一个困难哪位高手能帮我解决,请为我推荐一块数据采集卡,具体要求: 采样速率100kHZ,精度12位,输入模拟通道16路;输出至少2路模拟;同时具有外触发和外部时钟触发两路;最好具有缓存器,容量超过500k,先入先出FIFO也可;数字I/O要有

网友A:
对于100KHz的A/D卡,板上具有1K FIFO就可以保证连续数据采集了。你可以看看凌华的PCI-9118D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