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关于西门子S5-115U 与上位机通讯的问题

楼主(2003-09-14):
请教 西门子S5—115U 如何与上位机进行通讯,通过哪个口,那种组态软件支持? 多谢。 资料太少了,请各位高手赐教!!

楼主:
问题太低级了么?怎么没人回答呢?郁闷!!

网友A:
简单的可以直接使用115U的编程口,通过AS511协议,直接支持的组态软件有WinCC,Protools,以及国产组态王。推荐使用3964R协议,但是需要添加CP524通讯模块,除了上述的组态软件,iFix,Intouch等均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