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极调速和无级调速又没有区别?

楼主(2003-09-15):
无极调速和无极调速有啥区别?希望得到高手的指点!俺刚刚入行,向各位大虾请求赐教!!!!

网友A:
在一定范围内能连续的调速是无极,如变频器调速;只能在几个速度点上的调速是有极,比如变极调速或减速箱换挡位

网友B:
无极调速和无级调速是一回事,前者是错别字,后者是对的。与无级调速对应的就是有级调速,前者是连续调速,后者是不连续调速。

网友C:
受数据位数的影响,所谓的无级调速实际上是不连续的,但是级差已经是很小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