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PC客户端访问的问题

楼主(2003-09-15):
通过学习OPC基金会提供的范例,并设置好DCOM后(远程NT,客户端WIN98,均安装OPC基金会范例)运行以下代码成功。 Dim WithEvents objServer As OPCServer objServer.Connect "OPCJ.DaDemoServer.1", "\\远程服务器名" 由于Honeywell PHD -- Hci.OPC 不能安装在WIN98上,是否可以参照前面程序联接 Dim WithEvents objServer As OPCServer objServer.Connect "Hci.PHD", "\\远程服务器名" 实际运行失败: 实时错误 "-2147467259(80004005)" 对象 "Connect"的方法"IOPCAutoServer"失败 我的问题是 1、以上错误是否因为VB使用的opcdaauto.dll与Honeywell OPC联接不上? 2、WIN98客户端访问Honeywell需要其专用DLL吗? 3、WIN98客户端不能安装Honeywell OPC程序,那如何访问远程NT上的SERVER? 4、试用其他OPC SERVER DEMO 远程联接,也有部分会出现以上“实时错误”,原因? 5、是低级错误吗?或许有更简洁的解决方法? 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给您一个建议, 把程序装在服务器机器上,如果出错,得查DA Auto文档 如果没有出错,程序是正确的。 DCOM配置问题。

楼主:
谢谢您的提醒,我重新配置DCOM,希望从中得出答案 程序在 本地服务器下运行不存在问题 在两个NT间运行也不存在问题 用OPC基金会提供的范例(OPCJ.SampleServer.1),在WIN98客户端运行也正常 但是:我不能要求客户端均安装NT或W2K,C/S结构的程序麻烦正在于此! 希望高手指点(尤其是熟悉Honeywell的) 我的Email : dachuan11@yahoo.com.cn

网友B:
据本人判断,这是DCOM设置问题,请用DCOM诊断程序观察每一层的连接情况.

网友B:
换另外一个Opcdaauto.dll试一试。

楼主:
谢谢各位帮助 确实如各位分析的,问题出在DCOM

网友C(2005-11-20):
你远程服务器上的OPCServer要先运行,然后再运行你的VB程序!这样应该不会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