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243-1与WINCC的联接问题

楼主(2003-09-15):
与WINCC联接需要那几步 用OPC联接方式 是不是还需要第3方软件设置呀

网友A:
在cp243-1的帮助文件中,有一个专门是介绍OPC方式的,是STEP BY STEP,你可以去看看,如需要可与我联系,我有。

楼主:
现在关于OPC方式的联接我已经通出来了,是完全i/o寻址。 我用了两块网卡挂两个CP243-1,但不知道速度如果。 有没有人尝试过1台PC挂多个CP243-1的,最多能挂多少个。 是不是把网卡换成HUB是比较方便的一种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