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凌华的采集卡有Matlab驱动吗

楼主(2003-09-15):
求助各位: 凌华的数据采集卡有Matlab驱动吗,是什么型号的,我要的是16路,12位精度的。 万分感谢!!或推荐一下其它的采集卡,提供有Matlab驱动

网友A:
凌华所有PCI 9xxx板卡都提供Matlab驱动,你可以选一款。 以你的要求,PCI-9112就够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