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华的采集卡有Matlab驱动吗

楼主(2003-09-15):
求助各位: 凌华的数据采集卡有Matlab驱动吗,是什么型号的,我要的是16路,12位精度的。 万分感谢!!或推荐一下其它的采集卡,提供有Matlab驱动

网友A:
凌华的PCI系列AD卡都带MATLAB驱动 你要的卡可以选PCI-9112(16SE/8DI,100K), 9111DG(16SE,100K),9113A(32SE/16DI,100K),9118DG(16SE/8DI,330K)

网友B:
没错。 另外DAQ-2000现在也有Matlab驱动了。

楼主(2005-10-13):
有,购买时都会提供MATLAB的驱动,问一下代理商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