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求助:多单片机与多fx2n系列plc的485通信

楼主(2003-09-15):
我想将多个51单片机和多个fx2n连接在一个485网络上。当主单片机与一台fx2n通信时,我可以阻止其它单片机收发数据;但是当主单片机与一台单片机通信时,怎样阻止plc收发数据呢。

网友A:
485 网络中的通信是采用 broadcast 的, 而为了避免通信时互相干扰, 所以一般都是设计成... 1. 一台主机, 一或数台从机. 2. 一问一答的模式. 3. 通信 command 中会指定 address, 只有 address 相同的 device 才会作出回应. 依此模式去运作, 出错的机会就小很多了. 以上给您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