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22信号合并?

楼主(2003-09-15):
请问有没有这样的rs422产品: 2路rs422合并为一路rs422上传,另一头再解成两路rs422信号,被传输的rs422信号的baud rate是9600bps,双向信号。

网友A:
主要的问题应该在於该网络上只有一个主控机或有两个主控机? 若有两个主控机时, 两者的 command 可能同时发送出来而互相干扰, 所以不可以这样用. 若只有一个主控机时, 您大可以直接将线路接出分支, 或是加个中继器来稳定其信号.(422 网络的通信也是采用 broadcast 的.) I-7510A (RS-485/422 Repeater)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7000/i-7510a_c.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