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可否用万用表测量出?

楼主(2003-09-15):
我是个刚接触变频器的菜鸟,想知道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可否用万用表测量出电压?变频时,输出电压、电流有没有变化,如何变?

网友A:
你肯定是个二百五的电工。刚摸到变频器吧?说你呢!!!可以用万用表量电压,但最好是机械的。不要问为什么去多找点书看看!!! 菜鸟!!!操你的......

网友B:
变频的输出是可以用机械万用表测的,只是只能测它的输出是否缺相。就是用万用表直流档,测变频的直流P或N分别与三相输出间的电压是否平分三相整流后的DC600V。如测到有DC600V或0V的,就说明肯定有缺相!如有问题请拨0573-8038826

网友C:
数字万用表也能测,不过需要好一点的,带滤波功能的,否则,变频器的谐波会使万用表的读数高的吓人,哈哈

网友D:
振兴朋友可能有错断相可能还有DC600V

网友E:
试试你的表,比较一下。

网友F:
曾测过DANFOSS 5000 5。5KW 380V的变频器(指针万用表),电机用的是ABB 4极电机,基频设为50HZ,输出电压:50HZ/370V,40HZ/296V,30HZ/222V,20HZ/148。7V,10HZ/76V,5HZ/41。4V,1HZ/23V,0。5HZ/14。0V,60~130HZ/393~395V。当时电网电压370V。如果用数字表的话,可能需要真有效值电压表。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