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关于T时间数值修改?

楼主(2003-09-15):
我是一个菜鸟,刚接触FP1,我想让时间随意修改,但发现只能通过间接的方式可以,但是不知道可不可以直接修改?我的意思是直接修改D区数值?T后面可以直接写D吗?D--是数据寄存器!

网友A:
在FP1主机上有个可以调节内部寄存器值的旋钮,通过它可以随时修改定时器的时间,程序如下: ST R1020 [F0(MV) DT9040 , SV1 ] ST X1 TM Y 1, SV1 广州汇尼克机电设备有限公司020-85549829,85549873

网友B(2005-11-10):
应该有四个:DT9040、DT9041、DT9042、DT9043。
可以在运行中随意调整。

网友C:
除了面板上的4个旋钮之外,想修改只能接人机界面了;

网友D:
时间的设定值放在与定时器同编号的SV寄存器中~过程值放在与定时器同编号的EV寄存器中,可以通过修正这两个寄存器中的值对定时器的设定值和过程值进行修改。如:T1定时器的设定值放在SV1中过程值放在EV1中。不知道你问的是不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