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内GTR逆变模块频繁被击穿?怎么办???求教?

楼主(2003-09-15):
津田驹浆纱机变频器内GTR逆变模块频繁被击穿?更换后又能正常运行,如何解决?请高手赐教!!

网友A:
电源电压是否不稳定!!

网友B:
在换模块前你作了什么检修?

网友C:
换的模块是不是耐压低了

网友B:
是什么型号?功率?可以讨论一下。021-56711165,65402939。能告诉你的电话?

网友D:
哥们: 来电讨论一下! 0573-8180755--陈晓兵 哥们行啊,能换模块。

网友E:
你好! 请问你是用何种品牌及型号,我很乐意为你提供咨询,一起解决你的问题。谢谢!

楼主:
你好好检查一下驱动部分。驱动部分的器件。在热状态下性能是否改变。

网友F:
检查电源模块。

网友G:
问题可能是由于变频器频繁加减速,造成直流母线电压过高,见意加制动电阻。

网友H:
楼主人那?问题还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