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将DSP的PWM波转换成晶闸管所需的脉冲信号

楼主(2003-09-15):
DSP的PWM波出来的是高电平是5V,低电平是0V且占空比可变的方波,现要把它变成晶闸管触发所需的脉冲信号。所用晶闸管是KP2000A,它所需的门极触发电流是15-300mA。怎么将方波信号进行转换?请教各位大虾!

楼主(2003-03-12):
有人做过么?不知是太简单的缘故还是其他原因,咋没响应呢?

网友A:
方波频率设置成 50 Hz ,占空比按触发脉冲角变。

楼主:
我的意思是在DSP和晶闸管之间驱动放大电路如何做。曾经看到有个资料上用双向晶闸管光耦的驱动电路,而且光耦是8脚的。可是我也从没查到有8脚的光耦。

网友B:
用个三极管放大一下不就行了,干什么非要用DSP产生PWM,你的工程用在什么地方?

楼主:
我做的其实就是电机的软起动,用DSP产生一定相移的PWM波,经过一定的驱动放大,然后再去触发晶闸管。我所说的就是这个驱动放大电路如何做的问题。曾经看到过有用光耦直接驱动的。可就是没有查到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C:
可以先变成准直流电压信号,再用单稳电路实现。

网友D(2003-04-16):
mondssa 你可以选用安捷伦的IGBT驱动光耦,HCPL-3XXX系列, 需要的话跟我联系 66118888-813 黄小姐

网友E(2003-09-15):
mondssa: nihao 我的课题也是电机的软启动,可以留下你的电话或者你的联系方式吗?我的是maojiliu@sohu.com或者13918404445 谢谢 maojiliu@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