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置PID的变频器能否用于快速反应的机器?

楼主(2003-09-15):
我公司的伸线机的张力控制一直是由一台专门的PID控制器来控制的,收线机根据地前面主机的送线速度以恒定张力来收线的!不知收线机变频器是否可以用它内置的PID不代替原来那台PID控制器望前辈指!点谢谢!

楼主:
上面打错了一个字!"内置的PID不代替原来那台"改为"内置的PID来代替原来那台"

网友A:
要看你采用何种张力控制方式,如果用荷重式张力传感器来组成单闭环是可以的,当然还要看线速度开到多少

楼主:
我的张力是这样控制的:伸线机有一个张力架!上面上下有两个过线轮,其中一个过线轮是可以上下移动的,并能过链条去带动一个线性电位器旋转,原来那台PID的回授量就是取自于这个电位器的电压变化,我们线速度一般是1200米/分钟!处理速度要快才能让整台机器正常运转!不知变频器的内置PID能否胜任!望指点!

楼主:
请高手赐教!

网友B:
建议你用英国CT的,性能超群,PID可以胜任。

网友C:
你好:JOKEY 我同意上面那为老凶的看法。英国CT的变频器的确很好。还有就是华为的机器。他用的就是英国CT的技术。有兴趣请与我联系 。 021-62141466赵先生

网友A:
to jokey:你这种情况最好不要用内置PID,你这是通过位置控制来间接控制张力,如果我没猜错,检测回来的信号应该是+/-10V或+/—5V,而简单的变频器内置PID是接收0-10V或4-20MA信号的,你用个台达或华为变频器再加个国产同步控制器即可实现,当然CT也可实现,但价格较高 www.longi.net,020-37204173

网友D:
http://games.tom.com/download/mini/20030602/mvgy2.html

网友C:
可以用变频器内置PID做,但就像溶剂所说的。张力控制电位器的信号应该是-10V/+10V或-5V/+5V吧。你要考虑信号问题。当然现在中高档变频器大部分都可以处理的,比如AB、tigerpower、DANFOSS、CT等品牌

网友E:
选用danfoss VLT5000加卷绕卡选件,线速度作前馈,张力棍作反馈即可解决

网友A:
丹佛斯是好用,但价格太贵了!这种场合用台湾变频就可满足要求。

网友F:
各位大虾: 还有啥方案?各种方案谁高谁便宜?请赐教!

网友A:
自己做个PI调节器加国产变频器最便宜,用荷重传感器加张力控制器加欧美矢量变频器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