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抗干扰的问题

楼主(2003-09-15):
我所用的UPS系统经常会报警,后来经过测量得知,电网的电压畸变率高达15%,而且主要的谐波电压集中在1500HZ到1750HZ,请问各位朋友该如何对UPS进行改进,提高其抗谐波的能力?

楼主:
用输入电抗器啊,

网友A:
没错,电抗器最有效

楼主:
我们在它的电源进口串入了一台电抗器,基本上没有效果,谐波电压依旧可以进入UPS.

网友B:
应该用滤波器。

网友A:
你要选好电抗值

网友C:
我在变压器的进口加装了一台滤波器,F5+F7,但是没有任何滤波效果,我估计是电网某处产生了谐振的缘故。

网友A:
谐波有一定的频谱段的,你不选好参数是没效果的

网友D(2009-04-23):
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在UPS供电的时候测到的谐波是15%,在用紧急电的时候谐波改善的很好才5%  希望哪位高手能回复我  感激不敬谢yanweidong320@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