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关于西门子CP342-5地址问题

楼主(2003-09-15):
现有一PLC 系统, 其有CPU315-2DP,及相应的DI/DO,从第4槽到第10槽其地址分别为0,1,....26,27. 但第10槽有一个CP342-5,它挂一个ET200M, 问题困惑我的是程序中该 ET200M 的地址明明为I28.0---I29.7一槽,Q34.0---Q35.7一槽, Q36.0---Q37.7一槽. 但从该PLC 系统的项目硬件图中显 示该ET200M的地址为输入0,1一槽;输出0,1一槽;输出2,3一槽. 为何如此? 请各位大人指点迷津.

网友A:
把它改回来就行,这组态地址可以随便改

网友B:
是别人作好的系统吧?你去研究一下CP342-5的用法就知道了. CP342-5所带从站有其自己独立的地址分配,与主站地址分配无关.而此地址再影射到主站的地址空间去.通过调用CP32-5的功能块来实现 .

楼主:
风之云, 请问"此地址再影射到主站的地址空间"这怎么通过调用CP342-5的功能块来实现 ? 在PROFIBUS中,我们可通过DP 的CONFIGURATION的配置来影射主站/从站的地址,但对于CP342-5本人之前没弄过,还望详细指点. AS 可否详细点?

网友C:
fc1.fc2

网友:
用fc1、fc2读写。在et200中分配的地址是每个模块自己的i/o地址,这是对应了你的fc1、fc2块的源/目标数据区。而cp342-5自己的地址是在fc1/fc2的调用参数中体现出来的,你明白了吗?如果你用315-2dp,就没有这么多麻烦啦。

网友B:
在FC1的SEND参数中指定ET200M中输出模块在CPU中对应的地址区。 你的程序设定应为Q34.0,长度为4字节,既此参数为P#Q34.0 BYTE 4 则ET200中的Q0.0在CPU中地址为Q34.0,Q1.0在CPU中地址为Q35.0,其余类推.输入模块也是一样,参数为RECV.自己亲自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多谢各位高人指点,感激万分!!!我现有了底. 但我有一虑,该系统原已用315-2DP, 但为什么又要用CP342-5? 且现在315-2DP没接网络,空的.照理说洋鬼子不会那么笨. 另外,现CP342-5 挂在最后槽, 请问它的位置是否可挂在任两个DI/DO间而不影响DI/DO的原来地址分配?

网友B:
CP342-5的位置对I/O地址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