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磁性氧量计的原理,特别是机械式的

楼主(2003-09-15):
请教磁性氧量计的原理,特别是机械式的

网友A:
磁氧传感器是利用氧气分子的顺磁性,即可以被磁场吸引的性质的原理制作的。 在大气环境中,只有NO2是顺磁性的,它可以干扰这种检测,但是因为1、NO2的顺磁性很低;2、NO2的浓度往往微乎其微。因此,利用磁场吸引氧气,以检测氧气的浓度是非常有效的。并且,是选择性很高的! 热磁式氧气传感器: 氧气的顺磁性是只有在低温(包括常温)下才成立的,一旦氧气被加热到一定的温度,它就会丧失顺次性。在一个磁场中设立一个加热器,磁场将周围的氧分子向磁场中吸引,而吸引到磁场中的氧分子在被加热后,立即失去被吸引的能力。这样冷的氧气就会在磁场的作用下,将热的氧气“挤”出磁场,冷的氧气进入磁场后又被加热,于是又被挤出。就这样,形成与氧气浓度有关的所谓“氧风”,检测氧风的强度,就可以知道氧气的浓度。 磁机械是氧气传感器(即:磁氧天平): 一个充满氮气(或者惰性气体)的玻璃泡,在磁场中,不会受到磁场的吸引,但是,如果环境中有氧气,这些氧分子会受到磁场的吸引,这样受到吸引的氧气会对玻璃泡产生压力,将其挤出磁场,检测这个力的大小,就可以检测出氧气的多少(浓度)。磁氧天平是在一个镍质的扁形吊丝上悬挂一个哑铃形的中空玻璃泡,内充氮气,或真空,两个哑铃的球分别位于两个分布方向相反的不均匀恒定磁场中,当环境中有氧气时,由于氧气的排挤,两个哑铃分别受到推力,使得吊丝偏转,检测这个偏转的角度,就可以换算出氧气的浓度! 大约是上述原理。如有其他疑问,欢迎继续探讨。或给我发Email: gngfz@sina.com

楼主:
woolar: 你好!非常感谢你。看了你写的帖,现在我对氧量计的原理有了一定的了解,不知道你是否熟悉ABB的烟气分析系统(原H&B),氧量模块为Magnos 16。

网友B:
对不起,我对具体的商业仪器很不了解。 烟气分析仪器中,氧的分析选用磁氧分析仪比较合适。这种仪器的生产厂家很多,国内也有。很容易根据具体的参数选择合适的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