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虾如何检测伺服电机好坏

楼主(2003-09-15):
我公司有一台伺服电机坏了,我如何去查电路

网友A(2003-06-01):
已经知道坏了,我不知你要检查什么电路。能不能把详细的情况描述一下?

网友B:
你如何知道它坏了呢?你用的是什么品牌的?不工作或不正常工作呈什么现象?

网友C(2003-09-13):
其实,伺服电机坏了,用普通交流电机的维修方法去修也可行得通。不过,通电试机的时候一定要用驱动器或变频器,否则,起动/运行电流相当大。如果是驱动电路有问题,哪就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用一台普通电机不带负荷接到驱动器上,就可确定驱动器是否有问题(后面的编码器一定要连上)!

网友D:
一台普通电机如何连上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