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IEMENS高速计数模块FM350-2哪位用过,请赐教,谢谢!

楼主(2003-09-15):
SIEMENS的高速计数模块FM350-2,连接后,下载配置正常。输入的计数结果如何看和利用?我用SIEMENS的应用实例后,计数结果在程序中不知道在那里?资料中没有找到结果,急用,请大虾帮忙!感谢了!!

网友A:
计数结果在你的FC1里,在线就能看见的。

网友B(2005-05-15):
用FM350-2带的UDT建一个FC100 CNT2_CTR的背景数据块DB1,按照手册赋模板值和对应背景数据块号。 计数起停通过DB1.CONTROL_SIGNALS.SW_GATE*控制, 实际计数值在DB1.ACT_CNTV*中, 其中*=0-7,表示8个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