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ACE MDOE推出泓格I-7000、I-8000嵌入式控制器OEM编程软件

楼主(2003-09-15):
I-7000和I-8000是台湾泓格生产的嵌入式控制器(也可称为SoftPLC),它们在俄罗斯和中国都有着广泛的应用。特别适合构建小型控制系统(最大128个通道)或大型分布式控制系统的一部分,它们不仅价格较传统的PLC低廉,而且功能更加灵活和强大。 但是,开发SoftPLC比较困难,通常硬件厂家提供C语言或类C语言编程环境,用户不仅要考虑用户程序与底层的数据交换问题,在构建大型系统时还须考虑通讯等问题,同时用C语言开发复杂控制程序对非编程人员来说也十分困难,这一直是阻碍这类产品广泛应用的瓶颈。 此外,用户通常在购买硬件产品的同时还需要购买软逻辑编程系统,当用户需要有人机界面时还要购买SCADA开发环境,并且需要考虑它们之间的连接。这不但增加了工程的软件费用,也增加了学习多种开发环境所需要的时间,间接增加了工程成本。 TRACE MODE提供专为I-7000和I-8000设计的OEM开发和运行平台,用户可以在符合IEC61131-3国际标准的可视化编程环境下完成,只须考虑用户程序的开发,大大简化了开发过程。 硬件厂商由于采用TRACE MODE的OEM开发工具,大大增强了产品的竞争力,大幅提高了产品销售量。 TRACE MODE免费的I-7000、I-8000开发和运行环境即将在网上发布,允许用户免费下载。欢迎浏览TRACE MODE中文网站:www.tracemode.com.cn。

网友A(2002-08-01):
有无完整的在7188下设计的实例?

网友B:
有很多实例,欢迎来电咨询。同时可以在www.tracemode.com.cn的网站上下载其免费开发包以及运行包。010-82031046

网友C:
TRACE MODE与I-7000系列嵌入式控制器的分步操作说明已编写完毕,非常简便。欢迎致电(010)82031046索取。近期并将在www.tracemode.com.cn网站上提供下载。

网友A(2002-10-08):
在7188D下能用TM5设计出可独立显示、存储和运行(在与上位机切断通讯的情况下)的系统吗? 为何下载的8000找不到8000模块而不能用? 请问有水泥生产的应用示例吗?我打算开发有高级算法的DCS系统实现智能控制,TM5能完成吗? 请给一开发系统盘可以吗?还有FBD(特别是自适应、模糊、辩识、信号处理)的具体编程方法。 地址:广州市西槎路聚龙广州市石井水泥厂设备科 许健伟 510435

网友:
用TRACE MODE开发出的7188D控制器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控制设备运行于控制系统的底层,完成各种控制任务。 TRACE MODE是一种特别适合DCS架构系统的组态软件,它不仅内置了多种控制算法,同时还允许用户开发自己的算法程序。

网友A:
为何按附录的步骤连接7188与7018,却无数局在上位机显示

网友C:
许先生,您好! 根据我们的实际经验,您可能是某些步骤操作不正确。 首先,您是否下载了i7188的运行引擎。如果未下载,请务必登录 http://www.tracemode.com.cn/,以便下载。这是实现通讯的前提。 您下载了i7188的运行引擎后,可再次登录 http://www.tracemode.com.cn/zlxz/index.html, 下载培训教材,在附件中,上面有详细的如何实现TRACE MODE与i7188和i7000实现通讯的介绍,请您参考。 另外,如方便,请来电与我公司联系,我们可给您发个例子过去。 联系电话:(010)82031046

网友A:
7188可以连通,但7188下的7018的数据不能被7188采集到,因为用star1,ctm可通,如信号有100,而上位机显示0 xujw@163.net

网友C:
TRACE MODE与7188的连接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是: 1、节点LAGOON(7188)既是MASTER又是SLAVE 2、7188下面挂的模块的地址与自动建立对话框的槽号相符 3、7188的COM1的地址是200,7188的COM2的地址是100 4、7188下面挂的模块的波特率要与上位节点的波特率要一致 5、要想让上位节点显示下挂模块的数值,那么必须把LAGOON(7188)的通道全部发送到上位节点 6、在LAGOON(7188)和上位节点的串口设置中最好设置200到400的超时

网友A:
怎样能使数据在7188D的LED上显示出来?能在7188上使用的FBD是那些? 谢谢!

网友B:
要在7188D上显示数据,下面必须挂I/O模块,这样才能有数据产生。 在7188上所有的FBD功能块都可以使用。

网友A:
在7188D下挂了7018等模块,可是不知在开发平台上如何设置,才能显示? 自适应PID等FBD可以吗? 另外LAGOON是永久版,还是1小时版?

网友C:
许先生: 您好! 1 有关如何在开发平台上如何设置,请仔细“TRACE MODE5阅读培训教材”(从www.tracemode.com.cn网站的“资料下载”栏目可以下载)中的附录10(第127页)-- 如何用TRACE MODE开发Lagoon(i7188)嵌入式控制器,上面列出了详细的设置说明。 2 自适应PID是一个单独的模块产品,未包含在您手中的免费开发版中。 3 不知您所的Lagoon永久版或1小时版是什么意思。您手中的免费开发版是开发是不限时的。开发完毕的工程可以实时运行1小时。1小时以后您可以再次启动,继续运行1小时。依次类推。 Lagoon节点是不限时的。 4 另外,我公司工程师星期天到广州调试工程。如您有意,可联系我们,可以在广州见面。 010-82031046

网友D(2003-09-15):
升级到professional版需要多少m呀?

网友E(2004-04-10):
请教:: 泓格i8437控制器与上位机通过串口连接通讯时,上电后,发现盘符不见了,是否意味着操作系统损坏了?能够从新安装下载吗?怎样下载呢?

网友B:
按您所说的现象,有可能是操作系统损坏了,这种情况只能和相应的硬件厂商联系。

网友(2004-09-05):
使用中碰到两个问题: 泓格8000系列的i8811,用TM512专业版(带狗的)开发调试时 1.无法将8000内部全局变量W0~W1023和TM进行交换; 2.ICP8.EXE和ICP8_E.EXE是和针对i8000的MiniOS7哪个版本设计的, 从网站升级i8811的OS后,为什么运行会出现问题,TM是否有相应的免费升级措施

网友:
i8000本来就难用,加上TM5就更加繁杂,说明不详细,软硬件两方的版本升级服务不好,技术支持会产生踢皮球现象,不过就是价格低。在开发过程中,耗费了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猜出很多功能,然后呢,真正写程序才花一点时间就搞定了,唉...,还有很多不明白,想和诸位老.菜鸟们共同讨论TM5和i8000的开发秘决和心得

网友F(2004-12-01):
各位大侠在用TRACE MODE开发泓格7188和8000的时候必须注意的两点: 1.控制器的操作系统,7188要选用用ROM DOS操作系统的(7188另有一种操作系统MiniOS7是不支持TRACE MODE的);8000支持的是MiniOS7的,但不要用很新的版本,建议用泓格光盘中8n020919.img版本的。 2.如果控制其中已经下载有批处理文件的话,上电后会自动运行程序,这时候用终端软件7188xw.exe是没法和控制器沟通的。所以这种情况并不是硬件坏了,要短接INIT*与INIT*COM端子,重新上电,终端软件上才会出现提示符

网友B:
的确使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