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量流量计

楼主(2003-09-16):
我们有一个工程,需要测氧化铝厂赤泥浆的流量,本来想选用电磁流量计。但是因为赤泥浆温度较高(80摄氏度左右),又是弱碱性,衬里没有太合适的。想用单直管质量流量计,不知各位高手有没有应用经验?

网友A:
建议选用锲形流量计。www.shakic.com

网友B(2008-04-18):
电磁可以,现在PTFE可以耐温度160度,至于弱碱性PTFE也可以耐,电极方面可以考虑用HC电极.

网友C:
楼上的季先生,楼主说的是赤泥浆,这种介质可以用PTFE内衬吗,这种材料应该不耐磨吧

网友D:
质量流量计控制流速在1~2M/S,可以应用,而且国内矿业和钢厂也有不少的应用。电磁的话电极磨损了就完了。PTFE的话我曾经问过老外技术,关键还是看速度。本身PTFE是不耐磨的。

网友E:
主要是由于这种赤泥浆不易干燥,脱水能耗大,这种赤泥中铁和碱的含量高,赤泥浆刚从氧化铝厂排出时液固比一般为3:4(固态杂质较多),不建议使用电磁,如果使用电磁的话就必须防腐、耐磨、耐高温(价格很贵),建议用差压类型的流量计,使用孔板节流件,现在有部分厂家有所谓的一体化质量流量计,耐温可达450摄氏度(放心安装),精度高,而且稳定性好,具体工况信息我没有了解(比如管径、流量、压力等),所以我不能做过多对比。若有心交流的话可加我QQ406799006 (注明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