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AB SLC 与HONEYWELL DCS 通讯》

楼主(2003-09-16):
有一对冗余的SLC 5/03 控制器, 现在需要与HONEYWELL 的DCS 系统TPS 通讯,相互交换大量的数据,应该如何处理。

网友A(2005-08-01):
SLC 5/03 可以冗余吗?

网友B:
好象不可以吧,我记得Controllogix才有了冗余的

网友C(2005-09-07):
500是可以冗余的,通过RIO。BSN--ASB模式。

网友D:
如果TPS的上位是 PLANTSCAPE R400是可以的,要有AB PLC授权.方式与PLC5方式一样.

网友E:
plc系统和dcs系统连接很多时候都是采用modbus.

网友F(2008-07-21):
是的,我遇到过很多plc系统和dcs系统连接是采用modbus的。

网友G(2008-09-09):
MODBUS比较容易实现,不过现在用以太网方式应该也没问题了。MODBUS方式太老了。

网友H:
这是在海洋油轮上的一个工程例子,AB SLC5/04冗余系统与中控室DCS通过MODBUS通讯,SLC5/04冗余系统硬件如下:
1、机架 1746-A4
2、电源 1746-P2
3、CPU 1747-L541/C
4、后备扫描模块 1747-BSN
5、Modbus 通讯卡 3150-MCM
以上产品各为2件,组成冗余系统,3150-MCM模块接中控室D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