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客户程序怎么样能够知道机器上注册的opc server啊?

楼主(2003-09-16):
(无正文)

网友A(2003-04-18):
查注册表! HKEY_CLASSES_ROOT |---TUOLIN.TOOLKIT.02 |--CLSID |--OPC RegEnumKey ............................. 自已试试! TUOLIN.TOOLKIT.02 为tuolin opc server的名称!

网友B:
有完整的程序吗?

网友B:
这两种方法都是可行的! 1. reg 2. opcenum

网友C:
通常使用opcenum

网友C:
通常使用opcenum ,要VB原代码找我!

网友C:
过几天,好吗?我出差了!

网友D:
我也需要:bottleping@sohu.com,谢谢

网友E:
可以也给我一份吗? 我的E-mail是:cwb_2000@hotmail.com,谢谢! 请问opcenum怎么使用?

网友F:
给我一份好吗?   我的E-mail是:huozk@vip.sina.com 谢谢!   请问opcenum怎么使用?

网友G:
其实很简单: 1. 使用OPC服务器浏览器对象 下面一段代码显示了利用IOPCServerList接口浏览本地或远程计算机中已安装的OPC数据访问服务器的方法,省略处理错误返回代码步骤 MULTI_QI mqi; COSERVERINFO sin, *sinptr; DWORD clsctx; unsigned long c; CLSID clsid; IEnumGUID *pEnumGUID; CLSID catid = CATID_OPCDAServer20;//OPC数据访问服务器2.0组件目录 IOPCServerList *gpOPC = NULL; clsid = CLSID_OPCServerList; // set up server info sinptr = &sin; sin.dwReserved1 = sin.dwReserved2 = 0; sin.pwszName = szNodeName; // szNodeName为本地或远程计算机名 sin.pAuthInfo = 0; clsctx = CLSCTX_REMOTE_SERVER; // set up mqi mqi.pIID = &IID_IOPCServerList; mqi.hr = 0; mqi.pItf = 0; HRESULT hr = CoCreateInstanceEx(clsid, NULL, clsctx, sinptr, 1, &mqi);// 创建OPC服务器的浏览器对象 gpOPC =(IOPCServerList*)mqi.pItf; //获得IOPCServerList接口 // 查询OPC DA 2.0 组件目录接口指针 hr = gpOPC->EnumClassesOfCategories(1, &catid, 1, &catid, &pEnumGUID); //获得支持OPC DA2.0数据服务器的CLSID while (S_OK == pEnumGUID->Next(1, &clsid, &c)) { LPOLESTR pszProgID; LPOLESTR pszUserType; hr = gpOPC->GetClassDetails(clsid, &pszProgID, &pszUserType); //打印OPC数据服务器的有关信息 printf("ProgID = %ls, UserType = %ls\n", pszProgID, pszUserType); CoTaskMemFree(pszProgID); CoTaskMemFree(pszUserType); } // Free the interfaces if(gpOPC) gpOPC->Release(); 客户获得的clsid可以用来创建相应的OPC服务器。 2.枚举OPC服务器 在早先的版本里,OPC规范规定了用OPC子健来标识OPC服务器在注册表里的入口。客户必须按这个OPC子健进行浏览。这种方法效率较低,因为它要求浏览所有的CLSID条目,命名冲突也会时常发生。但这个方法比较简单,在OPC客户端程序中也有较多的应用,它不支持远程计算机。 HKEY hk = HKEY_CLASSES_ROOT; TCHAR szKey[MAX_KEYLEN]; WCHAR wszServerName[100]; TCHAR szOPCName[100]; CLSID clsid; USES_CONVERSION; for(int nIndex = 0;::RegEnumKey(hk, nIndex, szKey, MAX_KEYLEN) == ERROR_SUCCESS; nIndex++) { HKEY hProgID; TCHAR szDummy[MAX_KEYLEN]; if(::RegOpenKey(hk, szKey, &hProgID) == ERROR_SUCCESS) { LONG lSize = MAX_KEYLEN; if(::RegQueryValue(hProgID, "OPC", szDummy, &lSize) == ERROR_SUCCESS) wcscpy(wszServerName, T2W(szKey)); //获得OPC数据服务器的CLSID HRESULT hr =::CLSIDFromProgID(wszServerName, &clsid ); ::RegCloseKey(hProgID); } } 一般情况以上代码就可以枚举本机内的所有OPC服务器,还可以通过测试服务器对象是否支持连接点来判断它是否支持OPC DA 2.0。

网友B:
把CLSCTX_LOCAL_SERVER换为 CLSCTX_REMOTE_SERVER CoCreateInstanceEx(clsid, NULL, CLSCTX_REMOTE_SERVER, sinptr, 1, &mqi);

网友H(2003-07-24):
yu2018: 你好! 我用你介绍的方法来枚举OPC服务器,但在程度编译过程中发现“T2W”这个函数未定义,能否具体说一下,谢谢!!1

网友I:
yu2018:    你好!    我用你介绍的方法来枚举OPC服务器,但在程度编译过程中发现“T2W”这个函数未定义,能否具体说一下,谢谢!! 还有就是用第一种方法时会出现很多未定义的字符,比如"IOPCServerList",能否告知出现了什么问题。 谢谢!! liuweili1978@sohu.com

网友B:
T2W是普通字串转为widechar的函数. 还要有一些头文件. opcda.h....

网友J(2003-09-08):
我有个opc server 和client 我实在是他吗的本怎么联不上 请帮帮我具体怎么联 步骤 谢谢 ldw3432@sina.com

网友K(2004-04-12):
yuhui2018,您好! 我看过你2003-05-06号于在工控网上发表的关于使用OPCENUM的编程代码,我试了一下,创建远程服务器上的OPCENUM对象没问题,获取接口IOPCServerList也没问题,但在使用hr=IOPCServerList->EnumClassesOfCategories(1, &catid, 1, &catid, &pEnumGUID)时失败,hr值显示“访问拒绝”的提示,请问什么原因,另外:我用过其他的OPC Client试过可以实现远程访问OPC Server,包括显示指定机器上的所有OPCServer以及同其联接。这表明DCOM的配置不会有问题。如蒙赐教不上感激。

网友L(2004-08-02):
请问,谁知道CLSID_OPCServerList这的东西在那里定义呀?谢谢,郁闷了好几天了!

网友M:
EXTERN_C const CLSID CLSID_OpcServerList; #ifdef __cplusplus class DECLSPEC_UUID("13486D51-4821-11D2-A494-3CB306C10000") OpcServerList; #endif #endif /* __OpcEnumLib_LIBRARY_DEFINED__ */ /* Additional Prototypes for ALL interfaces */ /* end of Additional Prototypes */ #ifdef __cplusplus 在Opcenum.h中,实际上由OPCEnum.idl定义

网友N(2004-09-10):
VB远程连接访问OPC SERVER,能给我代码吗?

网友O:
VB里面可以用GetOPCServers()实现,指定参数NOde为 UNC names 或者 DNS names既可。 该函数可以返回计算机中所有注册过的OPC Server,list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P(2005-01-19):
使用opcenum ,VB代码. 楼上诸位有吗?给小弟个吧~求求~ longmarchufo@163.com

网友Q(2005-08-12):
查注册表比较麻烦

网友R:
直接在DCOM配置里也应该可以看到吧,

网友S:
落雪说的没错,在运行里输入dcomcnfg就会打开,他是专门用来对远程COM对象进行配置的工具

网友T(2005-09-17):
有了gx deleper和 wincc软件,请问为什么还要kepware软件呢?

网友U:
只要看有什么的话,查DCOM里面就能查的到了 要是要列举的话,在程序里面GETOPCSERVERS也可以啊

网友T:
有了gx deleper和 wincc软件,请问为什么还要kepware软件呢?请各位大师指点小弟。多谢。

网友Q:
kepware实在是个非常好的东西

网友V(2005-11-21):
首先,谢谢yu2018,通过几天的学习,使用方法二获得成功。现将原码附上,避免大家走多余的路。但第一种方法仍在试。

#include <iostream>
#include <objbase.h>
#include <comdef.h>

#define MAX_KEYLEN 256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HKEY hk = HKEY_CLASSES_ROOT;
    TCHAR szKey[MAX_KEYLEN];
    WCHAR wszServerName[100];
    TCHAR szOPCName[100];
    CLSID clsid;
//    USES_CONVERSION;
    for(int nIndex = 0;::RegEnumKey(hk, nIndex, szKey, MAX_KEYLEN) == ERROR_SUCCESS; nIndex++)
    {
        HKEY hProgID;
        TCHAR szDummy[MAX_KEYLEN];
        TCHAR szOPC[MAX_KEYLEN];

        std::cout
            <<"本地注册的OPC数据服务器"<< std::endl;
        if(::RegOpenKey(hk, szKey, &hProgID) == ERROR_SUCCESS)
        {
            LONG lSize = MAX_KEYLEN;
            if(::RegQueryValue(hProgID, "OPC", szDummy, &lSize) == ERROR_SUCCESS)
            {
                _bstr_t str1=szKey;
                wcscpy(wszServerName, str1);

                char * pChar=str1;
                std::cout
                    <<pChar
                    << std::endl;

            //获得OPC数据服务器的CLSID
            HRESULT hr =::CLSIDFromProgID(wszServerName, &clsid );
            }
            ::RegCloseKey(hProgID);
        }
    }
  return 0;
}

网友V:
第一种方法试用成功,真不容易。
源码如下:

//main.cpp
//************************************************************************************************
//浏览本地OPC服务器
//************************************************************************************************

#define _WIN32_DCOM  // Needed in order to call CoInitializeEx()

#include <iostream>
#include <objbase.h>
#include <comdef.h>

#import "C:\WINNT\system32\OpcEnum.exe" no_namespace    //根据OpcEnum.exe更改
#include "opcda.h"
#include "opcenum_i.c"

//--------------------------------------------------------------------------------------------------------------
//版本号----可以从规范中查到
static const CLSID CATID_OPCDAServer10 =
{ 0x63d5f430, 0xcfe4, 0x11d1, { 0xb2, 0xc8, 0x0, 0x60, 0x8, 0x3b, 0xa1, 0xfb } };
// {63D5F430-CFE4-11d1-B2C8-0060083BA1FB}

static const CLSID CATID_OPCDAServer20 =
{ 0x63d5f432, 0xcfe4, 0x11d1, { 0xb2, 0xc8, 0x0, 0x60, 0x8, 0x3b, 0xa1, 0xfb } };
// {63D5F432-CFE4-11d1-B2C8-0060083BA1FB}

//[uuid(CC603642-66D7-48f1-B69A-B625E73652D7)] interface CATID_OPCDAServer30
//--------------------------------------------------------------------------------------------------------------

void OPCServerList();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HRESULT hr;
  int n_return = 0;

  try
  {
    // Initialize COM
    if(
      FAILED( hr = CoInitializeEx(NULL, COINIT_APARTMENTTHREADED) )
    )
      _com_issue_error(hr);
  }
  catch(_com_error e)
  {
    std::cout << "ERROR(" << e.Error() << "):  ";
    if( e.Description().length() > 0)
      std::cout << (TCHAR*)e.Description() << std::endl;
    else
      std::cout << e.ErrorMessage() << std::endl;
    n_return = 1;
  }

  OPCServerList();

  // Uninitialize COM
  CoUninitialize();

  return 0;
}

//使用CoCreateInstance
void OPCServerList()
{
    CLSID clsid;
    clsid = CLSID_OpcServerList;    //在opcenum_i.c中定义
    IOPCServerList *gpOPC = NULL;

    DWORD clsctx;
    clsctx = CLSCTX_LOCAL_SERVER;    //本地服务
    IID IIDOPCServerList=IID_IOPCServerList;    //在opcenum_i.c中定义
    // 创建OPC服务器的浏览器对象-----
    HRESULT hr = CoCreateInstance(clsid, NULL, clsctx,IIDOPCServerList ,(void**)&gpOPC);

    // 查询OPC DA 2.0 组件目录接口指针
    CLSID catid;
    catid=CATID_OPCDAServer20;    //= CATID_OPCDAServer20;    //OPC数据访问服务器2.0组件目录
    IOPCEnumGUID *pEnumGUID;

    hr = gpOPC->EnumClassesOfCategories( 1, &catid, 1, &catid, (IEnumGUID**)&pEnumGUID);
    if(S_OK!=hr)
        return;

    //获得支持OPC DA2.0数据服务器的CLSID
    unsigned long c;
    while (S_OK == pEnumGUID->Next(1, &clsid, &c))
    {
        LPOLESTR pszProgID;
        LPOLESTR pszUserType;
        hr = gpOPC->GetClassDetails(&clsid, &pszProgID, &pszUserType);
        //打印OPC数据服务器的有关信息
        printf("ProgID = %ls, UserType = %ls\n", pszProgID, pszUserType);
        CoTaskMemFree(pszProgID);
        CoTaskMemFree(pszUserType);
    }

    //释放接口
    if(gpOPC)
        gpOPC->Release();
}

//opcenum_i.c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endif

#ifndef __IID_DEFINED__
#define __IID_DEFINED__

typedef struct _IID
{
    unsigned long x;
    unsigned short s1;
    unsigned short s2;
    unsigned char  c[8];
} IID;

#endif // __IID_DEFINED__

#ifndef CLSID_DEFINED
#define CLSID_DEFINED
typedef IID CLSID;
#endif // CLSID_DEFINED

const IID LIBID_OpcEnumLib = {0x13486D43,0x4821,0x11D2,{0xA4,0x94,0x3C,0xB3,0x06,0xC1,0x00,0x00}};

const IID IID_IOPCServerList2 = {0x9DD0B56C,0xAD9E,0x43EE,{0x83,0x05,0x48,0x7F,0x31,0x88,0xBF,0x7A}};

const IID IID_IOPCEnumGUID = {0x55C382C8,0x21C7,0x4E88,{0x96,0xC1,0xBE,0xCF,0xB1,0xE3,0xF4,0x83}};

const IID IID_IOPCServerList = {0x13486D50,0x4821,0x11D2,{0xA4,0x94,0x3C,0xB3,0x06,0xC1,0x00,0x00}};

const IID IID_IEnumGUID = {0x0002E000,0x0000,0x0000,{0xC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46}};

const CLSID CLSID_OpcServerList = {0x13486D51,0x4821,0x11D2,{0xA4,0x94,0x3C,0xB3,0x06,0xC1,0x00,0x00}};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网友W(2006-04-24):
TO:tomyi
能否把第一直方法例子给我一份,一直没搞通!
builderone@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