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ID控制原理

楼主(2003-09-16):
在恒压控制系统中压力都是与变频器的转速成反比的,但在设备刚开始运行的时候此时压力变送器的输出量最小(即模拟量输出为零)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变频器的模拟输入为零,哪怎么会让其投入运行呢? 谢谢!!

网友A:
实际上不是你想的那样,多看看书哦。

网友B:
pid本身就是一个让输出值自动稳定于目标值的装置,怎么会不启动呢?看来你还要好好研究一下的噢!

网友C:
比例,积分,微分。自控原理一类的书上都有介绍

网友D(2007-01-17):
www.126.com
wsz1205@126.com

网友E:
PID里面有个正反动作的参数的调成反动作就行了

网友F:
比例,积分,微分

网友G(2008-12-04):
一楼的 你说的是智能控制系统吧!是动态平衡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不是你想的那样,多看看书哦。

我也这么认为

网友I(2022-01-07):
楼主好好去看看反馈的原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