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不能启动

楼主(2003-09-16):
研华工空机不能启动,发出滴滴滴滴的报警声音,是什么原因阿?

网友A:
检查内存是否插好

网友B:
是在进入bios之前吗??如过是这样可以把显卡,内存检查一下。

网友C:
报警声的长短,频率不同,会代表不同的意思。打电话给研华的技术支持,描述一下,就会有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