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PLC定位控制指令

楼主(2003-09-16):
各位高手: 近来小弟用到一款FX1S PLC,需用定位控制指令DRVI,因不知其格式, 请大家指点。 谢谢!

网友A:
drvi s1 s2 d1 d2 s1 输出脉冲数 S2 输出脉冲频率 D1 脉冲输出起始地址 D2 旋转方向信号输出起始地址

楼主:
多谢孤烟兄指点,问题以解决,小弟还有一问题望指教。 怎样才能让PLC和笔计本电脑通信?注意笔记本电脑只有USB 接口。请讲解详细些。 有劳了!

网友A:
去电脑城买一根USB转接线就行了,很便宜的.

网友B(2007-11-01):
大漠孤烟,高手啊.
你是西北的吗?

网友C:
USB-SC09 及可

网友D:
当我要两轴定位时用什么模块
三菱的FX2N可以不
有没有两轴定位模块的例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