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中怎样实现对一个模拟量输入点的处理?急

楼主(2003-09-16):
在S7-300中,怎样实现一个模拟量输入点(4—20MA),转变成实际的温度?量程为80。在OB1中为什么在比较指令中IN1不能直接使用AI硬件点输入啊?只有使用DB中的一个点才可以啊。一个模拟量硬件点输入怎样转换成DB中的数据啊? 谢谢

网友A:
用move指令把piw搞到db块中,量程要用fc105(还是fc106,我忘了)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