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变频器过流故障

楼主(2003-09-16):
西门子变频器带负荷启动时出现跳停,并且显示F002错误代码,即过流。 此故障是在运行中出现的,以后启动时出现跳停。    这是什么原因?    有什么方法解决? 谢谢

网友A:
加大加减速时间

网友B:
把定子电阻调一下

网友C:
这个问题太简单了,增加它的斜坡上升时间,参数是P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