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Schneider)PLC
modicon momenmnt 96020 984LL 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3-09-16):
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我在调用COMIF功能块的时候,为什么模块的TOP NODE要求的数据类型是2 4X;MIDDLE NODENODE要求的数据类型是4 4X呢?ZOBO@163.NET

网友:
是这样,984LL中,可以在功能块中隐含“随后”的寄存器的能力,2 4X表示4XXXX与4XXXX+1都参与了顶节点处的运算,4 4X表示4XXXX与4XXXX+1,4XXXX+2,4XXXX+3都参与了中节点处的运算。。。 你仔细实验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A:
ZXMZXMZXM:你能找到comif指令在哪吗?

网友:
估计需要在MODSOFT中装载一个LOADABLE文件。

网友:
对不起,我糊涂了,在EMTH命令里面,双击选择subfunction中寻找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