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波吸收器怎样选

楼主(2003-09-16):
台达变频器要求在接触器两端加装突波吸收器,问题是我不知道怎样选,怎样接线,(三相电机),请高手指教

网友A:
选个无极性电容并联

网友B:
纸介电容0.1-0.2微法/1000V串10欧/2W电阻并于接触器线圈!

楼主:
不是在接触器触点两端,而是在线圈两端并接,对吗?如果用压敏电阻可以吗?

网友B:
压敏电阻是不同效果!!